[综合] 因漏电造成的短路烧母排的简单处理

楼主(2021-10-05):
因冷凝水排水,地漏被堵,造成水流(到母排里,从12F流到6F,第一次引起6楼插件箱插接处短路击穿烧坏,引起高压配电室三级断路器跳闸。我们自已动手拆下,邮寄到厂家重做,花了8600多,运回来自已安装好,万用表测绝缘是好的,用兆欧表测试结果为零。经总部工程部经理确认,可以送里,当时尚好,结果第二天早上又是三级跳闸,经总部工程经理检查确认,又送上电,用了一天,又是三级连跳,请了多方工程师检查,也没查出原因,但电能送出。(有些经过就不说了)。一个月后抄空调电表,结果发现8楼9楼各一处母排连接头烧黑,烧穿。也就是说后面两次跳闸是这两处漏电引起的,看下图,(第一次没拍,这次只拍了部分):

楼主:
按常规做法是要更换新的母排,代价也高,加上上次更换时,厂家付送了连接材料,将接头处进行清理干净,再做绝缘处理,应该可以的。拆下连接材料,用压缩空气清理上下端头,再上绝缘漆,将碳化的连接材料安装上并紧固,A、B、C三相电极间,用塑料片分别隔开,等绝缘漆干后盖上两端盖板完成。

楼主:
第一次更换母排时,就发现绝缘达不到要求,多方领导没重视分楼层再检查绝缘问题,才造成后面发生的两次短路跳总闸。其实其它楼层的接头处,最好以相同方法做绝缘处理,但我们经理不正视,认为没必要,我也就不再多说了

网友:
这是母线槽吧。

网友:
这种极窄母线槽就是坑爹………

网友:
距离太近了

网友A:
这是我见过的:

正常的是这样的:

网友B:
铜排厂家没做绝缘吗?你们刷的绝缘漆是什么?有没有型号或牌号?

网友C:
兆欧表直通说明耐压不足绝缘已经击穿了,还敢上电

网友D:
不会是我们江苏扬中生产的吧

网友E:
兆欧表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F:
这图片照相技术让人看这脑瓜子疼

网友:
这母排线的距离那么近,绝缘怎么处理?稍不注意就烧焦、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见过的:

厂家不同,产品有差别,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兆欧表直通说明耐压不足绝缘已经击穿了,还敢上电

我不敢合闸送电,有上级工程负责人说行,所以后面出现再次跳闸烧坏母线接头,自然不会找到我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排厂家没做绝缘吗?你们刷的绝缘漆是什么?有没有型号或牌号?

修水泵电机师傅那弄来的绝缘漆,自干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图片照相技术让人看这脑瓜子疼

没办法,手机加本人技术就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兆欧表是来打酱油的。。。。

呵呵,单位上不是我说了算,往往不懂技术的人有权利决定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我们江苏扬中生产的吧

是江苏产的,别的厂家规格型号不一样,不能代换

网友:
接一节电缆吧电流大可以用单芯的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