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何从Windows 10免费升级到Windows 11?

楼主(2021-10-05):
稿源:cnBeta.COM

微软从Windows 10免费升级到Windows 11的计划现在已经展开。微软开始向仍在使用Windows 10的新设备提供免费升级,然后再向其他符合条件的现有硬件提供该操作系统。不过,并非每台运行Windows 10的现有电脑都能升级到Windows 11。Windows 11需要英特尔第八代Coffee Lake或Zen 2处理器及以上,支持TPM 2.0(可信平台模块),4GB内存和64GB存储。
这使得数百万台电脑无法正式升级到Windows 11,尽管如果你真的想要强行换用Windows 11,互联网上一定会有官方不不推荐的第三方变通方法。微软是以逐步推出的形式来让全球的计算机升级到Windows 11,所以免费升级不会提供给所有现有符合条件的电脑。据微软称,所有现有的和符合条件的PC应该在2022年中期之前获得Windows 11的升级。

以下是今天就获得Windows 11的方法,如果你有一台刚出厂的Windows 10的新电脑,或一台允许升级到Windows 11的设备:

~通过微软的PC健康检查应用程序,检查你的电脑是否得到官方支持。下载地址:https://aka.ms/GetPCHealthCheckApp
~备份你所有的重要文件、应用程序和数据。
~在你的Windows 10电脑上,进入设置>更新和安全>Windows更新。
~检查更新。
~如果有免费的Windows 11升级,你会看到一个下载和安装的选项。

点击“下载和安装”后,按照屏幕上的提示,配置Windows 11设置。如果你没有看到免费的Windows 11升级,而且你的电脑受到支持,那么你也许可以使用微软Windows的安装助手来避免等待。
下载地址:https://www.microsoft.com/zh-cn/software-download/windows11
了解更多:https://www.microsoft.com/zh-cn/windows/windows-11
另外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Windows 11 安装助手

这是在您当前所使用设备上安装 Windows 11 的最佳选项,下载这一工具后,软件会自动判定当前系统适合升级的版本和语种并开始下载和进入安装程序。

下载地址: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2171764

第二种方法:创建 Windows 11 安装媒体

如果要在新电脑或旧电脑上重新安装 Windows 11 或执行全新安装,请使用此选项下载媒体创建工具,以制作可引导的 USB 或 DVD,创建好的本地安装媒介可以多次使用,无需再次开始下载过程。

下载地址: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2156295

网友A:
我的tpm没启用,点更新提示我不满足win11的所有要求。好的。我重启,进bios,打开tpm。进系统用电脑健康检查,通过了。更新里还是提示我不满足win11的所有要求。真服了,和我老婆一样难搞。

网友:
我现在还不想升级不过以后不少软件最新版本可能只支持win11系统。

网友:
我的WIN10是教育版的,提示找校方解决

我该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tpm没启用,点更新提示我不满足win11的所有要求。好的。我重启,进bios,打开tpm。进系统用电脑健康检 ...

老婆你都搞到手了还说啥难搞

网友:
11和10没什么太大区别,换不换无所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婆你都搞到手了还说啥难搞

虽然到手,但是难度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到手,但是难度很高。

这样才有成就感呀!

网友:
22000.194版本上午已经安装在i3 3240、4G 、120G SSD测试平台上,测试运行正常,自动更新已经关闭。整体就是一个Win10+ 功能更新补丁的玩意,运行速度也没有感觉到快? 玩玩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婆你都搞到手了还说啥难搞

他说的可能是比较难达到high潮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tpm没启用,点更新提示我不满足win11的所有要求。好的。我重启,进bios,打开tpm。进系统用电脑健康检 ...

下载镜像,进PE,格式化C盘,直接安装就行,什么限制都能绕过去,连我2013年的AMD A8-3870K都已经用了两个月的win11了,至于激活的话用win10数字激活工具就能永久激活,或者装系统前win10如果是激活状态的话直接还登陆你的微软账号就自动联网激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载镜像,进PE,格式化C盘,直接安装就行,什么限制都能绕过去,连我2013年的AMD A8-3870K都已经用了两 ...

office,adobe 一堆,不爱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说的可能是比较难达到high潮吧

这个还是比较和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