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莎拉蒂”的左踏板卡死了,拆吧!滚珠开裂应急处理

楼主(2021-10-05):
渣渣自行车又出状况了,左踏板转动发涩,回程时终于卡死了

艰难单脚踩回家,赶紧拆了
电扳终于派上用场了

先拆掉外侧螺丝,再拧下轴

外侧螺丝孔里能看到些钢珠

轴拆出来,一地钢珠

这个踏板没用珠架

内侧,都先清理干净

单侧11颗钢珠,这些看着还算完好

这两颗已经明显缺损了,这应该就是卡死的原因

钢珠直径3.1mm,方便以后撸

没有合适的替换件,就两侧各少一颗吧

装配钢珠依然用黄油

先在轴套位置涂上适量黄油

原本满装该13颗钢珠的,看来厂家也缩水了

现在只能装10颗,但愿没问题

两侧都粘好钢珠,再装上轴,调好松紧

这下转起来顺滑了

钢珠这么容易磨损、开裂,是硬度差了吗?
下次看来得顺便撸点钢珠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A:
曲柄那边吃力多,多放珠9+11或8+12

网友B:
也是经常把钢珠啃成豆腐渣,怀疑质量不好

网友C:
最好还是换轴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柄那边吃力多,多放珠9+11或8+12

原来还有这得小经验,谢谢指点!

网友D:
原来里面还有滚珠

网友E:
直接换就是了,如果正常使用,这个都会烂,肯定质量太差了,也没有修的必要!修了没多久又会坏。

楼主:
这踏板轴的设计不能用轴承的,除非选原本就是轴承的

网友F:
电板手终于用上一回了,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经常把钢珠啃成豆腐渣,怀疑质量不好

是呀,主轴和前叉钢珠都变形和碎过,只能是质量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还是换轴承吧

嗯嗯,带轴承的应该更耐用一点

网友G:
有滚珠的比塑料那种好点,最好还是轴承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里面还有滚珠

这种滑刷的是有,结果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就是了,如果正常使用,这个都会烂,肯定质量太差了,也没有修的必要!修了没多久又会坏。 ...

换钢珠便宜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板手终于用上一回了,恭喜~

是呀,本来用的机会也不多,加上偶现在又懒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滚珠的比塑料那种好点,最好还是轴承那种

嗯嗯,下次撸带轴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