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G一直卡在download dramset code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1-10-05):
使用"SM2258AB_HYF14_HYF16_MPQ0612A_FWQ0704A_NewQ0809A"进行开卡,主控2258G,一直卡在download dramset code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2258G AB主控,海力士H27Q1T8YQB3R(2片),镁光256MB缓存
使用坛里多款55MB的开卡软件,均无法开卡
其中有一款0719的软件,可以正常进行ran测试,开卡一直报pretest错误,bankchannel zero number
取消勾选pretest,download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2258G AB主控,海力士H27Q1T8YQB3R(2片),镁光256MB缓存
使用坛里多款55MB的开卡软件,均无法开卡
其中有一 ...

toggle跳线去掉

楼主:
不知道哪个是toggle?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哪个是toggle?

不会发图片

楼主:
图片发上来了

楼主:
一直卡在这里了

楼主:
你好,我手里这个板子上面没有任何丝印,不知道哪个是toggle电阻,请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H27Q1T8YQB3R这个颗粒上2258G 是原装盘还是自己做的 可以支持? 这个错误一般是R22或者R23土狗问题

网友:
我有个颗粒挂了 也一直提示这个pretest什么的  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