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我的戴尔inspiron5575笔记本竟然无法升级WIN11:此电脑当前不满足Win11系统需求

楼主(2021-10-05):
记得是2018年买的DELL inspiron 5575,AMD锐龙2500U CPU、8GB内存,配置应该不算太差,今天Win11正式发布,想尝个鲜,竟然提示“此电脑当前不满足Windows11的所有系统需求”,看来只能继续用Windows10。

更新:
在BIOS内启用TPM,还是无法升级

网友A:
等WIN11正式发布了你用ISO配合WinNTSetup安装,我在A4-5000、J1900、J2900、G2030上安装成功,TPM验证啥的根本不存在的

网友:
我在BIOS中打开TPM还是提示不满足。这nm有多饥渴。

网友:
你可以下载个软件检测一下:
https://github.com/rcmaehl/WhyNo ... oad/WhyNotWin11.ex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WIN11正式发布了你用ISO配合WinNTSetup安装,我在A4-5000、J1900、J2900、G2030上安装成功,TPM验证啥的 ...

强上的话不能接收后续ota更新,不在意的话倒也差不多,不过以后出新功能了还是得再重新安装

网友C:
我的WIN10是教育版的,提示找校方解决

我该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强上的话不能接收后续ota更新,不在意的话倒也差不多,不过以后出新功能了还是得再重新安装 ...

现在开发版我开着自动更新呢,一切正常,跟WIN10差不多,不像是不能打补丁的样子,WinNTSetup我用了四年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WIN10是教育版的,提示找校方解决

我该怎么办?

洗盘,从零安装

网友:
还在用 Win11的 22000.120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开发版我开着自动更新呢,一切正常,跟WIN10差不多,不像是不能打补丁的样子,WinNTSetup我用了四年 ...

你现在用官方工具在不支持的电脑上升级正式版win11就会这么提示。开发板暂时还没执行吧,以后微软会不会松口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用官方工具在不支持的电脑上升级正式版win11就会这么提示。开发板暂时还没执行吧,以后微软会不会 ...

就目前来说微软急着布局,是绝对不会下太多设定的,在说TPM本身确实对普通用户没用,除非TPM变成引导器,但我觉得微软没傻到那个地步让Intel攥着脉搏

网友:
TPM:Disabled,关闭???Enable才是开啊。

另外一个很大的可能,LZ你的系统盘还是Legacy模式启动吧,需要用GPT模式分区,并改用UEFI模式启动。

网友:
4楼那个工具可以试试,看看你缺什么。

话说2代笔记本U实际上还是1代锐龙架构,谁知道有没有ftpm。。。

网友:
准确的说1代锐龙也不支持WIN11。。。。
见过好几个1700X的不支持,至于笔记本2700U和一代是同构架,估计是这样不支持。
至于WIN11,建议1年后再考虑。现在就是给微软当小白鼠

网友:
用ghost 版,可以绕过所谓闲置。

网友:
不能升就不能升,也不叫事
新系统少说等半年到1年后才升级使用
win10 win8 win7 我都是延迟

网友:
我用WinNTSetup,Legacy尝鲜一下

网友:
硬件不支持的机器,通过改注册表或改安装文件也可安装11,具体搞法网上一大堆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