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用加热板更换主板的显卡插槽

楼主(2021-10-05):
前段时间从某鱼淘的X58主板,显卡插槽损坏,其实就是裂开了,接触不好了。构思了一段时间后,买了一块400W的某某子加热板,然后用1MM左右的铜板加工了一个长条。这个铜长条的目的是沾满焊锡后,怼在主板背面显卡插槽的焊点上。具体步骤如下:
1、暴力拆下原来的显卡插槽,塑料用钳子拔下来,针脚用电烙铁一个一个的搞下来。
2、用加热板配合铜条怼在显卡插槽背后的焊点上,等半分钟左右,用大头针什么的,从主板正面挨个插一下触点,看看是否都化开了。
3、趁热把新的显卡插槽按位置插到主板上。
4、清理焊点,洗白白后晾干试机。

个人感觉,成功率不一定高,所以各位大神谨慎使用此方法。我这块板子是修复了,就不上亮机图了,唯一的问题是槽略有点歪。

我给大家解释几个疑点。1、温度控制的问题,这个加热板说明里提到了表面温度250正负10度,所以加热时候就是这个温度;
2、其实总得原理和锡炉差不多,不同点是锡炉容量比较大,需要比较多的焊锡,我这个是用一个铜条沾满焊锡代替的。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省焊锡的。
3、有关拆旧显卡插槽的问题。我没有试着拆过,应该可以拆下来,但是估计会缺针什么的,也是看手法了。主要是加热没有插槽的空板时,可以用大头针试着戳每个孔,看看焊锡是否融化,方便掌握,拆的时候没办法查看。

刚刚做好的加热板和铜条

沾满焊锡的铜条,加热板已经加热。这里需要嘱咐一下,加热板的四个脚的螺丝孔,需要用手钳子往后掰一掰,否则四条螺丝的螺帽会顶住主板,让主板的触点接触不到加热铜条。

换好的显卡插槽正面

换好的显卡插槽背面,还没有清理焊点的样子。

网友:
高手在民间。没条件修,制造条件也要修。

网友:
看起像一张X58的主板

网友:
“2、用加热板配合铜条怼在显卡插槽背后的焊点上,等半分钟左右,用大头针什么的,从主板正面挨个插一下触点,看看是否都化开了。”——每个孔都这样搞完了,总时间不得二十分钟?这样板子不坏的可能性还有多大?

网友:
用铜皮做一个锡槽是不是更好?

网友A:
既然是暴力拆掉旧的了,烙铁加吸锡带拖干净焊盘,插上新的反面上锡就行了啊,全程烙铁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暴力拆掉旧的了,烙铁加吸锡带拖干净焊盘,插上新的反面上锡就行了啊,全程烙铁就行, ...

我也这么认为,他是过来秀加热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这么认为,他是过来秀加热板的

淘宝搜PTC加热板

网友:
其实可以考虑加固塑料支架后单独更换触针 不过方法有创意 板材变锡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暴力拆掉旧的了,烙铁加吸锡带拖干净焊盘,插上新的反面上锡就行了啊,全程烙铁就行, ...

这种主板的焊点用一般的电烙铁根本没办法焊好,我不知道到底要多高的功率才能很好的化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主板的焊点用一般的电烙铁根本没办法焊好,我不知道到底要多高的功率才能很好的化锡 ...

板子都是无铅的 350°干他 斜口钳把塑料槽剪了 然后烙铁一根一根下来
你这样局部条形加热烫的板子会变形 运气不好的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都是无铅的 350°干他 斜口钳把塑料槽剪了 然后烙铁一根一根下来
你这样局部条形加热烫的板子会变 ...

哦!怪不得我用的396焊台都焊不动它了!就算能焊动,也是不切底融掉。。。。。。。

网友:
我以为是无损拆除呢!既然有新的,暴力拆除后烙铁加空心针或吸锡器就行。

网友:
这个思路好!

网友:
直接剪脚  然后手动吸锡器清理过孔   清理清洗   再吧新的插槽装上  然后烙铁一个一个补焊  你的这不怕主板变软然后内部断线或者掉点?

网友:
以前想过一个策略,先每个点都上低温焊锡,然后用一根粗大的铜线串起来连接上 ,2个大功率电烙铁同时加热,底部用煤炭火盆之类的加热源吧底板温度提升到100度以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暴力拆掉旧的了,烙铁加吸锡带拖干净焊盘,插上新的反面上锡就行了啊,全程烙铁就行, ...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样是最省事效果最好的

网友:
曾经用塑焊枪,那种非常简易的。

干过370的CPU座,居然干好了。

拆的旧的,然后把坏的吹下来,再吹上去,。

网友:
居然250度加热台就够了?好多主板都是高温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