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得伟黄炮dcf899应该算首拆

楼主(2021-10-05):
在网上找了一圈都没有得伟dcf899的详细拆解,刚好手上有一把,也闲着无聊拆开看看磨损情况

先看参数:
型号:dcf899
输出轴13mm
LED灯20秒自动熄灭
三档扭力詷节
1档 130牛米
转速 400
2档 400牛米
转速1200
3档 950牛米
转速1900
最大指拆扭矩1625牛米
尺寸 224MM*224MM
裸机净重 2.6KG
再看参数对比表
再来看机器

拆开冲击头铝合金盖罩
冲击模块
输出轴话说这个轴会承受不住机器的扭矩在极限工作情况下会被扭断,
后机体,整机最贵的部件,驱动主板,反而电机不贵,
这款是新款的驱动主板,明显散热比旧款的小了一块大铝合金,
无刷电机,这个电机分量很重很暴力
霍尔主板和接线柱
电机平衡块,金属的,
转速控制板

网友A:
电机轴承和卡簧那张怎么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承和卡簧那张怎么怪怪的

这种结构是这样的,因为没后轴承定位,电机后面是平衡块

网友B:
提供好看的,不错

网友C:
看上去应该是电子调速,机械三档行星齿轮箱很复杂。无刷电机卡簧装配不错,转子磨损可更换,比nidec紧配合压入友好。

网友D:
居然是无刷的,一直都是用有刷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应该是电子调速,机械三档行星齿轮箱很复杂。无刷电机卡簧装配不错,转子磨损可更换,比nidec紧配合 ...

电子三挡调速的,可维修率很高,架构简单紧凑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是无刷的,一直都是用有刷电机了。

得伟无刷很多年了

楼主(2021-11-25):
引用 网友B:
提供好看的,不错

很黄很暴力

网友E:
谢谢你的分享,更决定了我买899的决心,毕竟899可以当894用,894可不能当899用

网友:
有人建议换897的6分头,两款机器差别仅仅是接头,其余的完全一样,所以899能用897的头,还有一款898,也是头不一样其余的完全一样,那个是六角6分头,国内几乎见不到,国外用的多

网友:
1000扭应该是4分头的极限,所以才会分化出897,898,899不同接头的三兄弟

网友F:
太暴力了。峰值1000w功率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暴力了。峰值1000w功率是有的

确实很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的分享,更决定了我买899的决心,毕竟899可以当894用,894可不能当899用 ...

我就是这样想所以一步到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得伟无刷很多年了

无刷应该已经普及了,但现在无刷又开始分化有感和无感,无感的地位就相当于几年前的无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得伟无刷很多年了

其实现在谈普及也说不上,毕竟无刷机仍然印着brushless,还有广大的交流机依然都是有刷

网友G:
马达用一个轴承支撑,结构简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马达用一个轴承支撑,结构简化了。

但是耐久度还是很高,也不排除有内支架轴承,毕竟我没拆过这个电机,

网友(2022-03-10):
德伟很多12V产品还是有刷,差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