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德力西DELIXI空开、漏电保护器真的不能用了

楼主(2021-10-05):
以后用什么样的自己动脑瓜

这两年拆好几个了,线圈都是铝的,触片都是铁的,原来的空开不好了都是挂不住掉闸,这垃圾都是挂着闸不过电

这是个街里捡的漏电保护器

前段时间单位后院的漏电保护器就不过电,被工人反复分合分合分合总算过电了,只是两个灯,大功率估计就得换了

网友:
德力西确实垃圾,家里的墙插就是德力西,好几个没怎么插过几次就坏了,接触不好

网友:
线圈都是铝的,

网友:
家里清一色全是德力西空开漏保用了8年了,一个都没坏。

网友:
德力西空开漏保有正牌和山寨货

网友A:
好坑啊。这么点铜都省

网友:
自己家用的话用好点的吧,,最低都施耐德啦

网友:
德力西会这么水,简直难以置信。

网友B:
我估计这是冒牌货,德力西好歹也是个知名品牌,它的品质真如楼主所说,它都对不起这些年好不容易创出的这个牌子。

网友:
看看事业单位的配电箱,它用哪个品牌你就跟着用绝对没错!

网友:
今年铝价已翻倍,马上就上铁导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坑啊。这么点铜都省

铜7万多一吨,铝2万多一吨,铁5000一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这是冒牌货,德力西好歹也是个知名品牌,它的品质真如楼主所说,它都对不起这些年好不容易创出的这个 ...

德力西原股东基本都套现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铜7万多一吨,铝2万多一吨,铁5000一吨。。。。

导线按截面积算,也就是按照金属体积算。
用铝的话,便宜的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
德力西最差的,国产的用正泰和人民。
我在厂里用德力西做照明开关,一天开关2次,一年就要换,故障是,开上去了会自己跳闸,
还有用来做蒸箱电源,余量放一倍,也没有用,半年下来就会自己跳闸。
后来全部更换成正泰,就没有这种问题,德力西热稳定性相当差。

网友:
施耐德第一选择,最次正泰,几十年不坏。

网友:
国家是该好好出台个专门的部门,对这种偷工减料的好好整治一下了。不然整个国家的产品质量都上不去。

网友:
而且对这种,就该重罚,罚得不敢再来一次

网友:
拆解300元的6电容德力西zx7-250电焊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2779-1-1.html

网友:
感觉德力西没有楼主说的这么不堪,家里的2014年用到现在了,好好的,漏电功能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