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望指点,升腾TS660加硬盘开机无法进pe安装

楼主(2021-10-05):
升腾ts660加硬盘无法进pe 安装系统,  bios的设置谢谢

网友A:
没懂想表达什么,服务器端设置好了?开启DHCP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懂想表达什么,服务器端设置好了?开启DHCP了吗?

想加装个硬盘进pe安装系统,开机就这个提示,谢谢

网友B:
硬盘靠着风扇,震动太大,影响硬盘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靠着风扇,震动太大,影响硬盘寿命

只是暂时这样,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懂想表达什么,服务器端设置好了?开启DHCP了吗?

怎样设置bios,能进pe安装系统,先谢了。

网友C:
你想单机使用还是在线PXE启动?如果想单机使用直接在BIOS把PXE关闭,就可以从本地启动了,否则得在一个有PXE服务器的环境下开机,会自动挂载系统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单机使用还是在线PXE启动?如果想单机使用直接在BIOS把PXE关闭,就可以从本地启动了,否则得在一个有PX ...

您好,想单机启动但是bios里找不到PXE项,能详细指点下吗?多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想单机启动但是bios里找不到PXE项,能详细指点下吗?多谢了

BIOS里的BOOT那页,第一个改成硬盘就行

网友D:
在Boot那一页看看,应该有个启动菜单优先级的设置,你这个应该是优先走了网络启动,u盘插了也没用。

插上可启动的u盘的话,在Boot菜单里,应该可以用+-键把u盘优先级提高,然后存盘重启试试。

网友E:
看“BOOT”这项里都有啥,万一是瘦客户机就没招,可能需要刷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OS里的BOOT那页,第一个改成硬盘就行

也设置了u盘,重启后还是一样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Boot那一页看看,应该有个启动菜单优先级的设置,你这个应该是优先走了网络启动,u盘插了也没用。

插上 ...

设置u盘为第一启动项,f10保存重启后还是这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BOOT”这项里都有啥,万一是瘦客户机就没招,可能需要刷BIOS...

您好,请问您有最新版BIOS吗?谢了,我刷下看

网友F:
boot  第一个选 USB   HDD,U盘要有启动系统,最后接主板后面的U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u盘为第一启动项,f10保存重启后还是这样,谢谢

你这个u盘可以在其他电脑启动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您有最新版BIOS吗?谢了,我刷下看

UEFI Secure Boot设置成Disable试试看,另外那个Boot NDC好像是瘦客户机从网络启动的意思,应该可以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UEFI Secure Boot设置成Disable试试看,另外那个Boot NDC好像是瘦客户机从网络启动的意思,应该可以删除 ...

试了,还是一样不行,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boot  第一个选 USB   HDD,U盘要有启动系统,最后接主板后面的U口

选了,u盘原来就是装机用的,也插后机箱u口了,还是不行,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还是一样不行,谢了

图呢,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