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不懂就问 指针万用表怎么读数

楼主(2021-10-05):
机械万用表从各档位测量  档位数值感觉相差好大懵逼了  求解答

数字万用表也是  中间档位测量无数值  最后档位又有数值  懵逼啊

网友A:
为什么要用机械万用表?

网友:
根据 档位看看表上不同行数的数字和格,读出数来和档位上的数相乘。。

网友B:
鬼知道量的什么玩意。
发个贴连问题都不打算说清楚,你病了是不是去医院门口一躺就等着病好?都什么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机械万用表?

不用装电池可以测电压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鬼知道量的什么玩意。
发个贴连问题都不打算说清楚,你病了是不是去医院门口一躺就等着病好?都什么毛病
...

那不是个继电器吗。。。量的线圈组。。。。

网友D:
继电器,线圈电阻14kΩ左右,机械万用表如果没有故障的话就是你没调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线圈电阻14kΩ左右,机械万用表如果没有故障的话就是你没调零

机械的放弃了  根本看不懂  动一下档位指针变化太大了  而且调零旋钮也不起作用    数字的懵逼了  20mΩ  测量0  200mΩ 又出现数值这是啥情况呢  不理解   理论上超量程跟不够量程都是没数值或者无穷大吧  谢谢解答

网友E:
感觉是在量继电器的触点或线圈,排除表本身的问题就是表笔与继电器引脚间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在量继电器的触点或线圈,排除表本身的问题就是表笔与继电器引脚间接触不良 ...

我感觉也是触点接触不良,阻值一直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不是个继电器吗。。。量的线圈组。。。。

帖子里基本没有任何描述,照片对焦不对根本看不清,发个问题还要别人来猜?态度问题

如果是继电器线圈那就很好理解,这个继电器线圈是集成了抑制二极管的,而指针表在电阻档,红表笔接的是内部激励源的负极。加上指针表电阻档电流大,量出来的等效模型是二极管并电阻的非线性模型,二极管变成钳位元件了,表头测量电压值是以电阻档刻度的倒对数计算。

网友F:
赞同11楼的设定,楼主测量的是一个直流驱动的继电器线圈的电阻,线圈两端已经内置了防止感生电压的二极管。

当用数字表测量时,由于它的点阻挡的电压低于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二极管将不起作用,数字表可测得线圈的直流电阻约为14k。当使用指针表测量它时,因指针表内置的电池电压为1.5V及其以上(R*0K档),高于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二极管的导通使得指针表测量出来的电阻为二极管在该档(测量电流各档不同)的动态电阻与线圈的直流电阻并联后的等效电阻。所以各个档读数不相同是很正常的,不过这个指针表的读数还是有点奇怪。

1、R*10K档,满偏电流约150μA,指针表内置电池为15V,二极管的压降仅0.7V左右,指针应该接近满偏转,图示的指针偏转略显小。
2、R*1K档,满偏电流约150μA,指针表内置电池为1.5V,二极管的压约0.7V左右,指针的位置应该在略大于半偏转的位置,图示的位置偏转略大。
3、R*100档,满偏电流约1.5mA,指针表内置电池为1.5V,二极管的压降仅0.7V左右,指针的位置应该比R*1K档位置略偏小一些(因二极管的压降会略大),图示指针位置显然很不正常。
4、R*10档,满偏电流约15mA,指针表内置电池为1.5V,二极管的压降仅0.7V左右,指针的位置应该比R*100档位置偏小一些(因二极管的压降更大),图示指针位置显然也很不正常。
5、R*1档,指针满偏电流约150mA,表内置电池为1.5V,二极管的压降0.75V左右,指针的位置应该比R*10档位置略偏小(因二极管的压降会最大),图示指针位置显然嫌偏转太多,只应该偏转在50%左右。

为什么楼主测量的结果会那样,不知道。楼主也未作基本信息的介绍,不好再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赞同11楼的设定,楼主测量的是一个直流驱动的继电器线圈的电阻,线圈两端已经内置了防止感生电压的二极管。 ...

x10x100很显然是表笔戳反,或某种原因导致表输出极性反了。x10k大概是叠层电池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赞同11楼的设定,楼主测量的是一个直流驱动的继电器线圈的电阻,线圈两端已经内置了防止感生电压的二极管。 ...

还是那情况,楼主给的信息实在太少了,什么东西都要靠猜

网友:
电阻档要调零,第一行×倍数。有一档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那情况,楼主给的信息实在太少了,什么东西都要靠猜

的确,楼主的问法有些草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的放弃了  根本看不懂  动一下档位指针变化太大了  而且调零旋钮也不起作用    数字的懵逼了  20mΩ  ...

20MΩ不要写成20mΩ  ,兆欧姆与毫欧姆完全是两回事。

数字表20MΩ档测量,正常显示也只能显示成0.001,因数字表的最后一位基本不可信,所以显示0可以理解。  200MΩ档测量,表笔间的电压是不是已经达到二极管微导通状态,造成有数据 完全可能的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赞同11楼的设定,楼主测量的是一个直流驱动的继电器线圈的电阻,线圈两端已经内置了防止感生电压的二极管。 ...

根据数字表测量结果来看,继电器线圈电阻14K左右(9205这种表200M电阻档有各种底数),说明这是个220V交流继电器,应该是没有吸收二极管的,所以从MF50的1欧档这个结果来看,这个MF50表电阻挡有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根据数字表测量结果来看,继电器线圈电阻14K左右(9205这种表200M电阻档有各种底数),说明这是个220V交 ...

交流继电器线圈的直流电阻达到14K,那么感抗将是多大,难以想象。,不太像是交流线圈。

网友:
这表我也有一个,98年买的,仍在,表笔插座是败笔,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