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icroUSB接口的耳机怎么接线 引脚定义是什么

楼主(2021-10-05):
三星w899没有3.5mm耳机孔 只有个microUSB接口 有线耳机怎么接 还是需要带声卡的USB耳机?

网友A:
高端机都没有耳机接口的,上面有蓝牙,目测支持A2DP,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端机都没有耳机接口的,上面有蓝牙,目测支持A2DP,试试吧

蓝牙耳机 蓝牙音箱放音乐可以
肯定支持有线耳机
有线耳机接口是和microUSB做在一起的 因为打开收音机功能必须用有线耳机

网友:
就5根线,试试就知道了,以前出手过一个大器4,好像有原配USB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耳机 蓝牙音箱放音乐可以
肯定支持有线耳机
有线耳机接口是和microUSB做在一起的 因为打开收音机功能 ...

智能机以前也有MicroUSB接口的耳机,你找找转换线,TAOBAO有

网友:
买个micro usb母座的转接板 然后测一下两组线圈都通的公用脚是gnd 另外两脚是左右声道。剩下一个脚是麦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