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一只猫盘,并出闲置下来的D525小主板

楼主(2021-10-05):
                        出闲置的D525主板链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810-1-1.html
自从群晖对猫盘的引导适配后,猫盘价格是一路上升,原本黄鱼上40块钱就能买只全好的,再在都升值到100块左右了,刷好群晖的要100出头了,偶然看到一只成色非常好,配全全还带原盒的只要48包邮,当然是坏的.卖家描述是刷好群晖正常使用中不能正常开机但风扇狂转,这种情况要么是固件跑飞要么芯片虚焊了,软件问题PUTTY,Xshell ,WinSCP随便就能搞定,硬件问题对于咱修手机的手工更是不值一提,于是果断下手.
猫盒加全套电源都有,成色不错,CatDrive版本的.

拆开上TTL线,2行TIM 1.0,用VirrualBOX刷不了,能在内存中建立临时引导,但写不进FLASH中,把FLASH拆一用编程器把BIN写进去也没有引导,妥妥的是硬砖了.

没法法只只干主板了,CPU和内存颗粒全部拆下重装一遍.(话说原厂散热片的胶真尼马硬,要加热才能一点点搞下来)

装好CPU后发现没有硅胶粘散热片,但散热片和主板原本有2个对位孔的,然后用散热硅贴加牙完美的固定住了

刷了DS120J的引导,可以在线升级官版固件,又加上了呼吸灯的脚本,现在完美运行,没有掉IP掉MAC等问题,做个单盘下载机挺不错了,功耗极低,召唤小姐姐回家的神器.之前用的D525主板现在闲置了,有没有兄弟要的,这是链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810-1-1.html

小猫盘和网心云相依为命

网友:
猫盘挺容易坏的

网友A:
楼主,你的意思是原本是砖的,你把cpu内存焊一次,就可以了,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意思是原本是砖的,你把cpu内存焊一次,就可以了,对吗?

是的,就是CPU虚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CPU虚焊了。

你对LG G4的CPU有试过维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LG G4的CPU有试过维修吗

具体想表达啥?

网友A:
就是有些说法就是LG G4手机的CPU虚焊导致手机开不了机。拿电吹风吹一下加热又可以开机用一段时间又开不了机。

网友B:
cpu感觉是硬撬下来的,锡都没融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有些说法就是LG G4手机的CPU虚焊导致手机开不了机。拿电吹风吹一下加热又可以开机用一段时间又开不了 ...

拆下重装,那样搞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感觉是硬撬下来的,锡都没融化,

一听你说这'话就是外行
手工好的情况下,就是在熔锡的临界点拿下CPU的。
你试试硬翘看能不能保住焊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听你说这'话就是外行
手工好的情况下,就是在熔锡的临界点拿下CPU的。
你试试硬翘看能不能保住焊盘 ...

我转行以前从苹果A8一只干到A12
HTC从G1一只干到G24  修的最多的就是One X  当年HTC外观好看 UI漂亮 再加上当年魔声 销量很大后都买三星
三星S2-S5 Note1-Note4  三星没火几年就在大陆几乎消失了  不过三星的机器真的不错
苹果从4代一只修到8 苹果每款机器都很经典 苹果把老黄的刀法和因特尔的挤牙膏收发发挥的淋漓尽致 苹果每款机器都能让你用上4年,我们穷人用的都是苹果
现在业余时间修修矿友的N1 啥的,猫盘没接触过但是我感觉修起来会比N1简单很多。
干这类机器的CPU没难度 可以盲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听你说这'话就是外行
手工好的情况下,就是在熔锡的临界点拿下CPU的。
你试试硬翘看能不能保住焊盘 ...

临界点的意思是不是压一下似乎可以压下去就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临界点的意思是不是压一下似乎可以压下去就到了

所谓的临界点这玩意只能意会没法言传,说大白话就是手感,在修手机时拆封胶BGA,为了不让另一面的BGA爆锡,只有靠手感,刀插进去,轻轻上挑,锡刚熔的瞬间,把芯片拿下,这样不会让过多的热量传导到背面.

楼主(2021-12-27):
引用 网友C:
猫盘出嘛

不出,这玩意确实挺好用的,往角落里一扔,下载电影,功耗又低。
关键是这个入手价格太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出,这玩意确实挺好用的,往角落里一扔,下载电影,功耗又低。
关键是这个入手价格太香 ...

这玩意,颜值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出,这玩意确实挺好用的,往角落里一扔,下载电影,功耗又低。
关键是这个入手价格太香 ...

插入机械硬盘后,多少功耗?
玩客云我接固态3W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入机械硬盘后,多少功耗?
玩客云我接固态3W不到。

玩客云没有原生SATA是个硬伤,我准备刷个游戏机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客云没有原生SATA是个硬伤,我准备刷个游戏机玩了。

额 玩客云功耗低。
真有大文件需要传输,直接把移动硬盘拔下来,插入要用的电脑设备得了。。。

网友(2022-08-29):
这个得有钢网,请教楼主哪里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