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维修爱康椭圆机,小元件大问题,又能愉快的健身了

楼主(2021-10-05):
几年前买的爱康椭圆机,几年下来虽然肚子没有减小,但是衣服挂了不少,也算是功劳不小,前几天老婆锻炼的时候发现踩不动了,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这几天放假休息,就拆开仔细检查一下,发现是磁控马达咬死了,磁控阻力一直最大,所以就踩不动了,拆下磁控装置,拍照,和售后联系,换一个原装的竟然需要800多!!看下外网60多美元,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拆开磁控开关,里面挺简单的,马达,齿轮,电位器就3个东西,量了一下马达是好的,检查齿轮没有坏,电位器坏了,某宝一个0.9元,换上就好了!

磁控阻力

阻力钢丝

磁控装置

坡度控制

主板

磁控装置,中国制造

5K的电位器无穷大了

坏的电位器

网友:
几年了,没有束之高阁,能坚持使用,,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能找到毛病,维修上也是高手了。

网友A:
发电机不错,要是能和三轮车设计在一起更好,可以利用四肢全部动力,转向侧倾身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电机不错,要是能和三轮车设计在一起更好,可以利用四肢全部动力,转向侧倾身子。 ...

网友B:
这机子设计搞这么复杂,直接机械丝杠控制多爽

网友:
这还马达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设计搞这么复杂,直接机械丝杠控制多爽

是蛮复杂的,这台机器可以自己在地图上指定线路,自动根据线路的海拔来调节坡度和阻力,坏掉的这个就是调整阻力大小的,阻力大小不是摩擦控制的,是磁力控制的,发个外网的视频,讲解比较不错

网友C:
喷点wd40会不会更省钱

网友:
头回见应该拆成件件后详细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喷点wd40会不会更省钱

喷过了,是电位器坏了,喷了没有用

网友:
坏了也没事,主要功能没耽误,晒衣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