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左把手三合一开关到手拆

楼主(2021-10-05):
为了给小毛驴加装转向灯,从某宝上通过性价比购得一款三合一开关,到手拆,轻飘飘的,做工极其一般,没有防水措施,这几天订的件陆续到来,这是第一个,心里一下子没了底,从网上没找到似乎更好的了,大家给点建议?

线头,线细细的,总的护套比较硬

这是拆下开关帽的小机关,怕损坏了,没敢动

里面,就是手工焊接,用力拽就能下来了,咋防水呢?

另外请教大家,要想换开关, 必须拆下胶套来,原车外面的胶套怎么搞先来?用电吹风加热?

网友:
不都这样没防水吗所以转把霍尔坏、按喇叭不好按,修车店常见的事情

网友:
我都是电吹风加热直接拧下来

网友:
用不住系列;

楼主:
但是在网上找不到更优质的开关了,难

网友A:
找个进口的摩托车拆吧,那玩意的做工比这个好多了

至于胶套,能往里打气就直接打气,出来的非常快,不能打气只能大力出奇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进口的摩托车拆吧,那玩意的做工比这个好多了

至于胶套,能往里打气就直接打气,出来的非常快,不能打 ...

摩托把手与这个不通用吧,另外请教“往里直接打气”啥意思?没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摩托把手与这个不通用吧,另外请教“往里直接打气”啥意思?没明白

就是插头匹配的问题,哦,对了,摩托车的大灯开关比较复杂…………

拆把套,车把是一根管子啊,把套头一般都有一个眼,没眼也可以钻一个,从那个眼往里打气,只要没有漏气的地方,把套非常容易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插头匹配的问题,哦,对了,摩托车的大灯开关比较复杂…………

拆把套,车把是一根管子啊,把套头一 ...

还是没明白,胶套是套在一根铁管子上的,往小眼里打气,不就是往铁管子里打气吗,铁管子是相通的吧?与胶套啥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明白,胶套是套在一根铁管子上的,往小眼里打气,不就是往铁管子里打气吗,铁管子是相通的吧?与胶 ...

打一次气你就知道了,胶套会在气压下膨胀,同时往外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一次气你就知道了,胶套会在气压下膨胀,同时往外跑

看来需要到维修部那里有气泵,这种天,还需要加热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需要到维修部那里有气泵,这种天,还需要加热吗?

只要能打上气,别的啥都不需要…………下来的太容易了,比用洗洁精套上去都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打上气,别的啥都不需要…………下来的太容易了,比用洗洁精套上去都快 ...

高手,那套上的时候肯定也费事呀,怎么搞?
这几天在研究给车子加装转向灯,买的件陆续到了,现在研究细节,高手还有啥建议?先谢谢了。

现在想买点好件也买不到,价格只是看谁更便宜了,质量马马虎虎的。现在L型支架还没着落呢,当地市场不知道有没有,等灯拿到手好对着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打上气,别的啥都不需要…………下来的太容易了,比用洗洁精套上去都快 ...

今天用嘴试了试向左把手里吹气,比较悲催的是左右把是相通的,看你来挺麻烦的。
新的三合一开关想再加固一下,L支架没有现成的,需要自己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