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轨道式三相四线电子式电能表拆解(四)SPM93派诺科技

楼主(2021-10-05):
这表有两种,一种直接使用的,即不接互感器,电流是10(80)安负裁;另一种是带互感器使用的,电流5(6)安,本次拆解的就是这表,两种原理、体积等都一样,先看一些功能介绍:
1、外型及内部结构

楼主:
2、互感线圈为电流取样,开关电源一组电压,电容一组降压电压,电压取样及485通信IC等:

网友:
喜欢拆电子的东西。

楼主:
3、显示屏组件,除LCD显示屏外,有HT7038信号处理,LAIS   L6100496模数处理运算,BU9792AFUVLCD驱动等元件组成,组装时要注意方向,指示灯在进线侧为正确(三相电压接线端一侧)

楼主:
4、15、16引脚为485通信连接端,旁边有两路脉冲输出

楼主:
5、再来看看屏显内容:
电压、电流、功率分别有三路显示,这里只拍了一路

网友:
自带互感器

楼主:
6、总电量

通信ID在这设定

根据需要可任意设定

楼主:
7、根据所接互感器,倍率这里写入
其它的,一般不需要动

楼主:
显示频率没传上?

楼主:
有说用电表改功率计,我特意从家里找出这表出来,要厂家调试通信用的软件,但无其他软件,也不会改。不知这表能改功率计吗?或者说从电脑里面读出相关数据,记录显示并能打印。

楼主:
派诺另一型号电表

网友A:
我公司一年用他们家一百多万的产品,看做工样子比一般的好一点,不过他们家卖的也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一年用他们家一百多万的产品,看做工样子比一般的好一点,不过他们家卖的也贵 ...

确实价格不便宜,远程控制和抄表还是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