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美的FC4019电饭煲烧磁钢保险丝维修求助

楼主(2021-10-05):
美的FC-4019电饭煲

型号如下

烧饭时有很重的塑料味,当时就感觉板子烧了,饭也烧糊了,拆开看了果然,

在马云家找了一个卖板子的,买了一块,加运费25.5

装上之后,不通电,万用表量了一下,发现是底部磁钢里面的保险丝断路了
家里也没有,就在旧电饭锅里拆了一个172°的保险丝,接上,通电正常
然后煮饭测试,底部磁钢保险丝又烧断了,饭又烧糊了,
以为是磁钢里的温控器坏了
买了一个新的磁钢,7.8

换上,通电正常,然后煮饭测试,磁钢保险丝又烧断了,饭又烧糊了
————————————————————————————————————
分析:温度到了,但是温控器不能断路,所以保险丝强制断路加以保护
————————————————————————————-———————
求助,现在不知道该换什么了,也不知道原因是啥,该咋修,

网友A:
温度传感器没断线正常的话就是锅底不平整,我因同样故障换过好多个温度保险也换过温控器,最后才发现是锅底轻微变形,敲打平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传感器没断线正常的话就是锅底不平整,我因同样故障换过好多个温度保险也换过温控器,最后才发现是锅底 ...

锅底也没有明显的不平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度传感器没断线正常的话就是锅底不平整,我因同样故障换过好多个温度保险也换过温控器,最后才发现是锅底 ...

你这锅底变形明显能看出来。
楼主这个,检查一下加热盘,看看加热管裂了没,与底盘短路没?

网友C:
是不是CPU板坏了,,木有断开继电器,,,导致长时间通电加热,,才超温了

网友D:
内胆使用久了,外面结了很厚的壳,导致传热不均会烧温度保险。你用钢丝球把锅底打磨干净再试。另外,看到锅底有一点烧黑的地方,应该是发热盘上有东西,而且烧焦了,也会导致锅底不平,一并清理干净,就不会再烧保险。

网友E:
根据这个故障现象推测,水烧开以后,温度到了,本应该被NTC感知,告诉MCU,MCU驱动继电器断开对加热盘的供电,从而停止加热。但是你这锅的现象是没有断开加热,一直加热、一直加热……,饭烧糊了还一直加热,直到温度太高烧断了温度保险才停止。那要么是探测锅底温度的NTC温度传感器坏了,要么是与之分压的一个电阻坏了,导至MCU没有接收到正确的温度信号。还有一个可能是有些锅有2个NTC,一个探锅底一个探锅盖,会不会是这两个播反了?

网友F:
可能是继电器碳化导电,220V把控制继电器电路弄坏了。。。
如果屏幕显示正常应该有故障码的,在加热阶段就蜂鸣器报警了。。。

你这个明显是内胆变形了,放到地板上,开口向上,用脚踩内部中心,让内胆底部比较平坦。然后清理内胆外部上所有的污垢(那个黑点),清理发热盘,用易拉罐等金属把所有东西都刮下来,内部平整即可。。。

还不行就把买的电源板半价退了或者卖了,不用再投入扩大损失了,直接买新的电饭煲吧,入门款三四百也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锅底也没有明显的不平整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发热盘已经烧变形了,与锅接触不平整了,要拆下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锅底变形明显能看出来。
楼主这个,检查一下加热盘,看看加热管裂了没,与底盘短路没? ...

这个倒没有检查,多谢提供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CPU板坏了,,木有断开继电器,,,导致长时间通电加热,,才超温了 ...

板子新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胆使用久了,外面结了很厚的壳,导致传热不均会烧温度保险。你用钢丝球把锅底打磨干净再试。另外,看到锅 ...

感谢提供思路,我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这个故障现象推测,水烧开以后,温度到了,本应该被NTC感知,告诉MCU,MCU驱动继电器断开对加热盘的供 ...

这个都测量过,常温50k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继电器碳化导电,220V把控制继电器电路弄坏了。。。
如果屏幕显示正常应该有故障码的,在加热阶 ...

感谢提供思路,来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板子新买的

你新买这个是电源板,,不是CPU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都测量过,常温50k

按照上面杨成通坛友说的思路去排查,温度检测电路和继电器控制电路看看有没有问题?电路图是美的其他型号的,但是思路是相通的:

网友G:
检测电路可能在另一块电脑板上,通过线连到电源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新买这个是电源板,,不是CPU板

cpu板是不是按键那个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测电路可能在另一块电脑板上,通过线连到电源板上

还有一块按键板

网友:
上淘宝搜了一下板子背部图片,貌似CPU在电源板的反面,所以你换了一块板子还是这样的话,说明问题不在板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