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LCR-T4晶体管测试仪改造+穿衣

楼主(2021-10-05):
       在家闲来没事,想起裸奔的LCR-T4,折腾一下吧,其实想折腾好久了,懒……
       改造构想有4点,下面开始折腾。

一、改造背光:其实这个屏幕绿色背光挺好的,但本人钟情于橙色背光,没办法。

就是这货,翠绿色的屏幕,贼亮!

屏幕背光灯脚直接焊在主板上

为了方便直接拆开背光管脚和屏幕排线

揭开背光帖纸,下面就是颗LED

灯珠粘的挺结实,只能大刑伺候

手里没有这种灯珠,直接找颗0805焊两条尾巴,装回去704固定,忘记拍了

二、改造测试座线序:测试座上下都是1231111排列,大元件管脚不好测试

测试座管脚排列

因为管脚走线都在测试座下面,无奈只能拆下座子

切断4个红叉位置的走线

会装测试座,在主板背面焊接新走线,改造后上排1231111、下排2223333

三、外壳改造:裸奔总是不好的,给穿件衣服遮丑且安全。

用PVC板做外壳,强度够、易加工

精细加工开中,

四、改手机电池供电:这货还是挺费电的,9V方块陪不住,直接改手机电池+充电升压。

做个骚红色PCB,左边TP4056充电+右边MT3608升压、中间接电池和开关(开关最后取消了)、最右边接主板供电

焊接TYPE-C和元件

外壳侧边PCB定位,开充电口

电池预装发现主板晶振有点碍事,突出比较多

刚好主板预留有直插晶振开孔,果断焊下晶振,掰直引脚焊在正面,完美

五、万事俱备,开始总装

安装屏幕,热熔胶固定四周,背面贴厚海绵胶,四周安装塑料螺柱,安装主板后会压紧屏幕

焊接屏幕排线

装回主板,依旧塑料螺柱固定,刚好螺柱屁股可以安装外壳底板螺丝。三条海绵双面胶固定电池

电池、充电升压板和主板连接

固定充电升压板和电池

功能测试,充电、指示正常,主板测试正常。橙色背光亮光环境没有绿色亮,但显示清晰。弱光环境下背光也算充足。

安装后盖,内六角螺丝固定

最后贴个标签假装专业

       断断续续搞了几天才完成,不过DIY享受的就是这个折腾的过程!

网友A:
画出来图纸,然后发给我,用激光给你加工亚克力,然后10元包邮发回去香不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出来图纸,然后发给我,用激光给你加工亚克力,然后10元包邮发回去香不香 ...

请教大佬, 透明的亚克力也能激光加工嘛?  能加工不像亚克力那么脆的板材嘛? 比如PCB 或者别的塑料板

网友B:
我用两块锂电串联,已经几年没充过电了。MT3608静太电流多大?不设开关的话,会不会一直耗电?

网友:
还在拆腾T4啊

网友C:
这货有新固件吗?

网友D:
壳子折腾的不错,就是你这样折腾完贴片元件还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出来图纸,然后发给我,用激光给你加工亚克力,然后10元包邮发回去香不香 ...

谢谢大佬,个人喜欢自己动手,享受的是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漂亮了,赞!!

谢谢夸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两块锂电串联,已经几年没充过电了。MT3608静太电流多大?不设开关的话,会不会一直耗电? ...

好像是200μA吧,无所谓,能充电电池带保护板,没了就充。

楼主:
折腾玩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有新固件吗?

不知道,其实用的也少。

网友:
我的测试仪同款,屏幕排线断了,淘宝上竟然没找到合适的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壳子折腾的不错,就是你这样折腾完贴片元件还咋测~

有时间会搞转接板,夹测试座上用 ,再折腾一条带夹测试线。

网友:
我用的是5块钱透明外壳,感觉不错。。。就是有裂痕,联系售退5,白送。

网友:
活干的很细致,很漂亮,好评

网友:
同款  壳子不贵的 几块钱一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9494-1-1.html

网友:
自己做太麻烦        5元包邮的壳子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6lteu1t9d34

网友:
我有一个同款,用9v电池,偶尔用一次, 4年多才换一次电池;

改锂电,就算不用,估计几个月也得充一次电, 真要用的时候,没电了; 改锂电真是   “多旧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