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电钻掉了个弹簧片,不知道装哪里求助?

楼主(2021-10-05):
电钻的照明LED不够突出,拆了移动一下位置,掉出一个小弹簧片,不知道装哪里?求助!请在手柄上圈示。

网友:
哈哈哈,你应该是第三个碰到此状况的,我是工具控版块有解决帖子。

给你找了个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428

网友:
扭力档位弹簧

网友:
应该是这里

网友:
我还以为就 我 遇到这问题呢
不过这个弹片确实容易掉,基本上开壳就掉出来,这个是调扭力的弹簧转圈咔咔响就靠它

网友:
这个弹片有小三角突出,是面向手拧的扭力环,扭起来才有卡卡的感觉。

然后在手电钻外壳,靠近外开口的边缘小地方推进去。

最后才组装机芯部分。

网友:
这个不装也可以

网友:
不装就是无级变档 更牛了

网友(2021-11-17):
换挡限位卡簧吧

网友:
莫言相公菜,更有菜似相公者

网友:
看看下面2个图就知道那铁片用在哪里和作用了。我都是把铁片去掉,免得它磨掉了很软的扭矩转盘的牙槽,其实那个换挡的”咔嗒“平常也没啥意义没有也罢。

网友(2022-10-18):
哈哈,我也碰到了,昨天拆一个,也不知道这装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