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苹果耳机改安卓耳机很简单的

楼主(2021-10-05):
有一个废弃的苹果耳机,现在改成安卓耳机。苹果耳机里面有芯片。必须把第三角D端和第4角信号端短接。这样耳机就可以在安卓手机上愉快的使用了。话说苹果耳机的音质还是不错的。至少可以抵得上这个索尼的mdrNC021鱼雷耳机。

网友A:
兄弟,你是个狠人,耳机线居然用台钳夹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是个狠人,耳机线居然用台钳夹着

霸气侧漏

网友:
不是侧漏,是直喷啊!

网友C:
芯片接线的图在哪,没看见!

网友D:
本来就能用啊,只不过线控不能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接线的图在哪,没看见!

就把地线和信号短节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就能用啊,只不过线控不能用而已

不短接不行的,插上没反应。。里面有芯片。

网友E:
是D+与地线连接就可以了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短接不行的,插上没反应。。里面有芯片。

老3.5接口的,非国行耳机可以直接用,国行耳机更换3、4段线序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短接不行的,插上没反应。。里面有芯片。

苹果原装耳机 插头间隔是黑色塑料的是国行,其余的白色是国外版本的。
线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D+与地线连接就可以了吗?

对的。就是你用万用表量插头第一个是左第二个是右,第三个是地,第四个就是数据了。三个四焊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3.5接口的,非国行耳机可以直接用,国行耳机更换3、4段线序就可以了。

就是3,4,交叉相接就行了?这次就算了,不实验了。,不用线控,直接听听吧。。

网友:
我的苹果耳机直接用。。。。。。线控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霸气侧漏

重点是侧漏

网友H:
这——,说的不明不白的,就几个相似的图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G:
苹果原装耳机 插头间隔是黑色塑料的是国行,其余的白色是国外版本的。
线序不一样  ...

这个线序也要多个标准,真是挺扯淡的

网友:
就是线序不同而已,据说后壳的手机都有自动检测线序功能,所有都能用,我没验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说的不明不白的,就几个相似的图而已。

不是说的很明白了,我也是第一次拆,第一次摸索,就不会有点探索精神吗,成天好吃懒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3,4,交叉相接就行了?这次就算了,不实验了。,不用线控,直接听听吧。。 ...

对啊啊,因为国行耳机强制OMTP标准,相对国际通用标准就是更改了3\4脚接线啊,几块钱买个转换头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