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输出端这个快恢复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10-05):
这是一个S-50-24开关电源原理图,是一个单端反激式的,请教各位高手,图中输出端的这个D4二极管起什么作用呢,为什么要用它,不用可以吗?谢谢!

楼主:
输出是半波整流,有电感滤波,按理说应有续流二极管,但D4在这个位置就不是续流了吧?看不明白,求助大家!

网友A:
会不会是过压保护二极管?

网友B:
应当安装稳压管或者TVS做郭亚保护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当安装稳压管或者TVS做郭亚保护才合理

稳压是靠光耦反馈控制的,过压保护的话应是稳压管,不应是快恢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过压保护二极管?

过压保护应该用稳压管,而且这个放置法也不象稳压管的用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压保护应该用稳压管,而且这个放置法也不象稳压管的用法。

放置没有错的,原理图仅供参考,生产十直接将物料换成稳压管或者TVS就可以了

楼主:
稳压管不能直接接在输出的正负极上啊,哪有这样放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稳压管不能直接接在输出的正负极上啊,哪有这样放置的?

说了做过压保护用,没有问题的

网友:
如果负载是有源的接反极性、电机负载,二极管作用显而易见。

网友:
按道理来说这个D4应该是续流二极管(应对电机类的用电产品)。

网友C:
工业电源标配 反向峰尖电压吸收二极管,后面有感性负载 或 越阶负载 吸收反灌能量用的。比如 继电器线圈吸合断开 那他会产生一个自感电压 ,根据楞次定律,电感上的电流在减小时(线圈通断),会产生一个自感电压,这个电压的方向是正电源端为负,负端为正,这个电压 电压峰尖很高 但能量不大,电源输出端反并二极管 可以把这个能量短路掉 保护后级电路的阻容以及半导体受到峰尖电压的损害。这个二极管正确的称呼是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业电源标配 反向峰尖电压吸收二极管,后面有感性负载 或 越阶负载 吸收反灌能量用的。比如 继电器线圈吸 ...

分析得很有道理,谢谢!

网友(2021-11-16):
12楼的小骚货分析的头头是道。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业电源标配 反向峰尖电压吸收二极管,后面有感性负载 或 越阶负载 吸收反灌能量用的。比如 继电器线圈吸 ...

谢谢分享,受教了!

网友:
L2关断续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业电源标配 反向峰尖电压吸收二极管,后面有感性负载 或 越阶负载 吸收反灌能量用的。比如 继电器线圈吸 ...

佩服,学习,感觉很对!

网友:
那这个图d2是什么作用呢,好多图都没有r9

网友D(2021-12-24):
引用 网友B:
说了做过压保护用,没有问题的

那就是说,稳压二极管的稳定电压是高于电源直流输出电压的,只有在过压时起作用,平时正常工作时它相当于开路(不起作用),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说,稳压二极管的稳定电压是高于电源直流输出电压的,只有在过压时起作用,平时正常工作时它相当于 ...

是的,超压击穿,电源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