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漏电的头灯

楼主(2021-10-05):
网上买了一个头灯一直用得挺好,知道有一次被小孩拿去海边玩进了海水,虽然及时清洗了板子,但是后来管脚还是长毛了,而且电池一直被放光,一节充满的18650电池3太难左右就放光了,看了论坛上大佬们修进水车钥匙受到启发。
1、测量电池正负极电阻0.7KΩ;
2、将芯片都吹下来来,刷干净电路板重新焊接以后电阻还是0.7KΩ
3、逐步测量发现一个滤波的贴片电容故障了,拆下来再量恢复正常;
4、从料板上找了一个差不多的电容焊上,再次测量电池正负极之间电阻无穷大,三天电池电压一直没有降低了,确认排除故障。

没有经验也不确定能不能折腾好,加上修理过程中手忙脚乱,只有一张照片

网友A:
祝贺,修复的感觉到很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修复的感觉到很爽吧!

已经是战损版了,原来折腾了几次没有发现问题,总是心有不甘,舍不得丢,这一次终于修好了

网友B:
不要拿表去用电阻档测电池的正负极     这样的可能是元件底下电化学腐蚀导致 电容坏了    要是不放心建议拆下其他元件清理底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拿表去用电阻档测电池的正负极     这样的可能是元件底下电化学腐蚀导致 电容坏了    要是不放心建议拆 ...

嗯嗯,芯片都拆下来把底座刷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