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移动电源2鼓包失灵,拆机+换电池

楼主(2021-10-05):
小米移动电源2,当年好像是169元的高端货。鼓包没法用了。看在它有QC的份上,换了个电池,继续使用。
.
小米移动电源2

.
鼓包了。刺破后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甜丝丝的味道。

.

.

.
充电板

.
标牌

.
支持QC。

.
换了个新电池,说是原装力神的。

.
焊接好,查好温度探头。

.
装好后试了一下充平板,可以。

.
往充电宝充电可以到11W。

.
充满后,正在测放电容量,还在测。。。

.
END
***************************************

补充:新电池容量测试结果:37Wh。
.

.
放电结束后用QC头充电,可达19W。
.
中间一段充电电流是脉冲的。

.
灌进去50Wh(放电容量是37Wh)后,灯不闪了,算是充满了。
不过还有40mA的充电电流,QC 9V一直维持不变。

.
END

网友A:
刺的哪里啊?
居然没爆
我也有一个, 鼓包把外壳都撑涨了拆不开
电又一直放不完(自己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刺的哪里啊?
居然没爆
我也有一个, 鼓包把外壳都撑涨了拆不开

是把鼓包的电池刺穿外皮把气放掉。

网友:
2012年的小米移动电源1 还在正常使用,还是 18650 给力。

网友:
居然是甜丝丝味道,还以为中毒了。

网友:
值得换电池吗?

楼主:
如果家里已经有好几个充电宝了就不值得。

网友B:
我有一个一样的也鼓了  电池哪里买的给个链接呗

网友:
这也太危险了

网友:
我也要个同款,是USB充电口接触不好,正琢磨换个U口

网友C:
不知道你的咋样,我的自买来就充电特别慢;有时充一夜最后一个灯还在闪

网友:
电池里面气体味道不错
就是不宜所闻

网友:
我有一个 给充电宝冲电只能充2格 就冲不进去了  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我有好几个1代的,松下18650,用了多年还妥妥的。

网友:
能改成4.2V充电吗?寿命应该会长一点

网友D:
移动电源长时间放着不用,会不会损坏?或者说,自燃、自爆之类?主要是安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一样的也鼓了  电池哪里买的给个链接呗

我这家买的,力神,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620o7tk14c5
昨天测试了,这个电池容量达到37Wh,不错。充电用QC头可以达到19W。当年也算高端货了。

.
放电容量测试。

.
电放完后,用QC头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咋样,我的自买来就充电特别慢;有时充一夜最后一个灯还在闪

我的之前就是这样。这个就是电池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移动电源长时间放着不用,会不会损坏?或者说,自燃、自爆之类?主要是安全问题 ...

如果放的时间太长,电池电量耗尽后不及时充电,电池就坏了。

楼主:
50Wh,灯不闪了,算是充满了。不过还有40mA的充电电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