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要换灯 怎么拆

楼主(2021-10-05):
要换灯,求救

网友A:
集成吊顶灯,非常好拆,我自己拆过换过灯条,找个美工刀插进缝里面,往外拽就可以了,拽的时候注意要别着灯,很好弄!

网友:
找个吸盘就水到渠成了。

网友:
如果比较平整,可以用两个吸盘拉一下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拆灯旁边的一块,然后再拆灯。

网友:
吸盘,可以先拆掉周边的几个扣板,接下就想怎么弄都行了

网友:
吸盘吸住灯板,用力往下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吊顶灯,非常好拆,我自己拆过换过灯条,找个美工刀插进缝里面,往外拽就可以了,拽的时候注意要别着灯 ...

非常感谢,按照你说的,成功搞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