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当年大焊角磨机的电池给电圆锯用

楼主(2021-10-05):
当年买的大焊角磨机,使用率极低。同时买的12V良明电圆锯,没有电池,打算加个插座,改用大焊的电池。
JP给的3D打印券,使用一下吧。
不会3D绘图,使用CAD绘图

3D打印,JP还要邮费和税费,实际花费20多吧

到货发现,挖孔尺寸算的有点问题,自己挖大点吧

加装插座,挖孔,AB胶固定

焊接线

涂胶绝缘

安装电池

网友A:
看起来JP的打印质量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JP的打印质量还不错

质量还可以,基本看不出出来打印的纹理。就是价格不便宜

网友:
我买了小树三代 和 小树COREXY  价格便宜 蛮好用的

网友B:
ab胶是败笔   本来高科技做的一个配合座子  为什么不再打印一个配合件呢

网友:
这电池很渣 坚持不了一会儿

网友C:
大悍角磨机是5串2并20V吧,电圆锯12V的也不怕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悍角磨机是5串2并20V吧,电圆锯12V的也不怕烧了!

不怕,我改山上的牧田18V一年多了,也锯过很多次,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胶是败笔   本来高科技做的一个配合座子  为什么不再打印一个配合件呢 ...

没办法,不会3D绘图,用CAD画的,只能画比较规整的图形

网友:
我这块电池丢了,TMD

网友(2023-10-17):
现在方便了,有现成的电池取电座,价格便宜,还是注塑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