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ISDT艾斯特T8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1-10-06):
(图片)

网友:
好家伙,这货能输出1000W功率。

网友A:
在屏幕感觉很高端啊,输出接口听少见

网友:
我也看不懂能输出1000w??

网友:
直流输入的啊,难怪

网友B:
3R0电阻有正有反,强迫症要犯了

网友:
给什么充电的?看着很高级啊

网友:
充电器的做工用料真不错

网友:
铭牌上表明:
输入是40V*35A=1400W;
充8s,电压是4.2*8=33.6V
输出是33.6Ⅴ*30A=1008W;
最大耗散功率是1400-1008=392W。
这么小的家伙,我算错了?

网友:
这个高级货多少钱?说出来让我死心。

网友:
长得有点像血压计

网友:
看上去像是被动均衡,好点的应该多路输出主动均衡。

网友:
真的高级啊

网友:
我的b6才50w,这个高级啊

网友:
看成了特斯拉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屏幕感觉很高端啊,输出接口听少见

模型设备和电池组常用的XT60连接器,玩模型的见的比较多。还有小一些的XT30,大的XT90,还有功能相同的T插,小模型用的JST等。

网友:
屏幕点亮是啥样的?让我羡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3R0电阻有正有反,强迫症要犯了

头像是星爷

网友:
航模上这种东西很常见,但要说标称参数,未必能有这么多,玩的是文字游戏。
这个35A电流,指的是绝对最大值,而不是40×35这样来算的。比如40V的时候,因为输出有1KW限制,所以实际输入最大也就27,8A左右,还要考虑散热系统能否承受,如果温度太高,还会降功率。而比如在12V输入的情况下,也不会达到1KW输出,因为受到35A最大电流的限制,输出也就300多W。
ISDT的充电器我有个,功能上也就一般般了,有个很奇怪的工作时间限制,跑到大概30多小时的时候会强制停机,问了客服说是保护,那到底保护的是啥,也没说明白,最后好说歹说给了个特殊固件刷掉了。其他的还有不支持镍氢镍镉循环充放、意外结束后数据清零等,按键操作也有待加强。用到现在大概半年,风扇轴承也不行了,每次转起来跟缺油似的干嚎,个头太小...散热压力大。总的来说这玩意充锂电还行,其他功能,你就当是赠送的,好不好用就看个人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