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电驴油门失灵 更换转把无效

楼主(2021-10-06):
刚开始只是行驶时偶尔失速,归位重新拧一下就行。

接着就是震动就容易失灵,经常是冲坡时失灵,在坡头那颠一下就无力停在半坡。也往往正常行驶没震动突然失速。

最近失灵后重新拧好几次都无效了。家里人之前去修,说要几十元换个什么,没换就把喇叭键改成了“一键飞车”,平时失灵时就按着喇叭键来开。

我买了个转把回来,以为换上基本能解决。

原车的是5线,带一键通功能。把2线插头拔掉后,按喇叭键没反应(后来发现要开一会才反应),另外一个三线插头应该就是调速插头了。

把买的三线转把装好,插头退针后把线捅进去原车母插。测试加速正常。

开出去溜一圈,刚开始挺好使。很快开着开着突然又失速了。 一开始重新拧还多次有效,回到家时完全失灵了。

看来问题没这么简单啊,是不是控制器坏了。

这个喇叭键,好像这一端只是替换了一个已经预留好的插头就实现高速开车(能上坡但好像也没达到全速),不知道是不是厂家预留的功能,还是控制器那端师傅改了线路。

网友A:
检查刹车断电开关,没问题的话就架起电车,扭转把让电机一直转,自己挨个找插头,拽线头,拽到哪个线头电机不转就是它有问题

网友B:
时不时的转吧不走  注意检查调速转吧的负极   是不是接触不好   正极的电压是不是正常   有的是4V  有的是5V  转吧处和控制器端出来插头电压一样就是正常

我的之前就是有时候跑着就加速没反应   有时候开钥匙扭转吧不走 倒车还一下一下的向前冲   得捏一下刹车才能走 有时候捏完刹车也不走

去修电动车那  告诉我换控制器  我买个转吧换了还是一样 后来花了俩小时 检查发现转吧以前被人剪断 去皮扭接的   我果断剪掉插头锡焊焊起来; 完美解决

原理: 负极接触不良会导致信号电压漂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不时的转吧不走  注意检查调速转吧的负极   是不是接触不好   正极的电压是不是正常   有的是4V  有的是5 ...

我也怀疑楼主的是线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怀疑楼主的是线路问题
还不睡觉吗

带电开钥匙接上万用表 20v档测转吧供电   然后去拿着链接插头 给它使劲晃  看看会不会电压变化 同样测信号线

  断开电池用电阻档测 转吧的三根线到控制器出来那个插头 的电阻 10欧以内都正常  毕竟前面只有一个霍尔元件

网友:
我的最近也是一颠簸就失去动力了,我怀疑我的霍尔插头接触不良,停车动一动线束就能走,已经买了新的防水插头了,过两天到货了换上去试试

网友D:
转把供电5V或4.2  信号0.8-3.6V为信号正常  排除接触不良  换控制器基本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排除接触不良,就是转把和控制器的问题

网友:
线路如果没问题,把控制器打开看看,可能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检查下控制器那边接头

网友:
应该是线路问题,检查控制器,蓄电池桩头接线快断了时也这样。

网友E:
刹车开关检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刹车断电开关,没问题的话就架起电车,扭转把让电机一直转,自己挨个找插头,拽线头,拽到哪个线头电机 ...

极大可能是刹车手把处的开关触点问题,淋雨进水或者年久老化都可能失灵,导致无法加速,始终保持“刹车断电”状态

网友F:
失速不是飞机才用的名词嘛
难道楼主是开飞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失速不是飞机才用的名词嘛
难道楼主是开飞机的?

借用一下嘛 活学活用  跟雅阁失速学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把供电5V或4.2  信号0.8-3.6V为信号正常  排除接触不良  换控制器基本都能解决问题   ...

估计是控制器问题了,之前家里人去修说要50元左右换个东西,可能是二手控制器。

之前试过停车了还自己往前跑。

按喇叭键能接近全速一直走,这个能排除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睡觉吗

带电开钥匙接上万用表 20v档测转吧供电   然后去拿着链接插头 给它使劲晃  看看会不会电压变 ...

放弃了。今晚把控制器旁边的线都掏出来看看,分不清哪个是转把的。都摸摸碰碰摇摇,然后转把彻底不行了,喇叭键还行。可能刚好碰上了转把失灵的时候。

多次重开电门,摇动控制器那端的线束插头,还是没反应。

等过两天确定转把彻底不行,我再排查一下插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刹车断电开关,没问题的话就架起电车,扭转把让电机一直转,自己挨个找插头,拽线头,拽到哪个线头电机 ...

  今晚先摸摸按按拽拽控制器那端的插头,而后转把就一直不灵了。然后扭动一点转把,继续拽抖动也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刹车开关检查了没有?

简单检查了一下,就是看刹车灯有没灵活,多次按刹车 轻按 重按 弹开 摇动刹把后,没看到引起转把失灵。前刹没有开关了,只有后刹有断电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控制器问题了,之前家里人去修说要50元左右换个东西,可能是二手控制器。

之前试过停车了还自己往 ...

既然前面转把已经接过了  就顺着颜色找到控制器上的转把接线还不容易  直接把转把接到控制器上 摇接线的地方如果没有失速就是中间有断线的地方  最简单的办法直接跑三根线把转把线直连控制器  笨办法 先查所有接插件有没有发黑发白的  有就拨线直连  一般断线的地方在前叉附近  你就慢慢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