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 开卡奇怪问题求助 【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1-10-06):
各位大佬国庆快乐

本人有块群联自己PS3111主控自封闪存的M2固态,也是出现20M故障
通过1153e转接 使用2.2.70工具 不短接软件直接可以认盘(后来短接结果一样)
闪存识别正确,其他设置默认,开始后2秒提示如图

百度翻译也没看懂

过若干时间后会出现

此时在win自带磁盘管理看到盘容量正常,但无法格式化
现在问题是 拔掉重新插,又恢复到之前故障
换2.2.2版本软件一样
不知为何,请大家赐教

根据1 2 3楼三位大哥的指导,已经搞好根据3楼图,第4项设置土狗2.0,已经开卡成功

网友:
设置里有没有从onfi改成toggle?

网友:
没看说明书,1,先清空er all 2,土狗,tsop选1,bok选2 ,b17  选3

网友:
参考设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