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懂模拟,数字电路,编程等,但未必懂喇叭音箱,我以为不需要腔体。

楼主(2021-10-06):
喇叭,音箱,其实是个比较小众的产品和市场。不像MOSFET,几十家知名的,上百家也生产的。
1.喇叭是需要半密封,隔离声音的腔体。我们所有买的喇叭,实际上是个半成品。绝不是接上去,挂在外面就响的。。。
懂电路的,除非自己搞过,否则,没有体会的。

2.所以,绝大多数的音箱,喇叭都是非常,非常便宜的,非常低质量的。能便宜5毛,决不用便宜3毛的。。!!!!  大概都是1元左右一个的!!!!

3.以前电脑的那些多媒体音箱,2.0的音箱,实际上功率,体积远远超过了需要,体积那么大,功率上15W。。。你家里能吵到顶楼上。

4.准备改一个2寸的,2寸全频喇叭。小巧的,就是自己听个音乐,看个电影的。
必须要10-20元一个的好喇叭。哈曼卡顿2寸双磁长冲程全频喇叭高中低音喇叭音响。。。。感觉很牛鼻啊

某鱼上,去收个箱体,自己改装喇叭。坏的都可以,不用里面的电路。

5.电路部分其实很成熟。找个AB类的双10W。足够了。一般开个3W已经,很吵别人了。对吗?

楼主:
以前电脑的那些多媒体音箱,2.0的音箱,实际上功率,体积远远超过了需要,体积那么大,功率上15W。。。你家里能吵到顶楼上。

但未必懂喇叭音箱,我以为不需要腔体。真的。。。。

如果没有箱体,就是压电陶瓷发声片。

楼主:
以前买过一个400-500元一对的,5寸中低音,加1.5寸高音的音箱。是某个工作室,自己DIY的。。。

音质比惠威2000元的都强。

其实腔体没有那么复杂,深奥。无非是美观,可靠,容积,深度等几个方面的综合考虑。。一般聪明点的高中数学都够了。。。

最牛逼的是单元。。。可惜我们这些厂一直耍赖皮,,,,没有什么拿的出手的东西。
这是真的。大家都拼价格,能省8毛成本,就不省4毛成本,喇叭上的材料,省。。。。

网友A:
多的不懂,但大概知道哪些不懂。自己不懂就认为不知道那些东西没大用,就是对科学的不尊重。

喇叭后面也出声,反射回来声音就不一样了,所以需要板子,板子不好固定,也还有其他问题,所以要箱子。相位、谐振、箱内混响,这些都是箱体设计需要考虑的,高中数学和大学高数有时候界限很模糊,懂的自然懂。

惠威2000大概也就买小书架,有一定机会比不上5寸低音,低音是生活中遇到的音响系统最容易缺失的,因此补足它最容易带来满足感、提升感。而低音恰好不能没有箱体,作用很重要,高音箱体可以仅起固定喇叭的作用。另一个随处可见的例子,天猫精灵,里面喇叭也就2寸左右,其低音靠的就是音腔,你可以试下拆出来看还有没有低音。

当然了不懂就说XX很高深也是不对的,实事求是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的不懂,但大概知道哪些不懂。自己不懂就认为不知道那些东西没大用,就是对科学的不尊重。

喇叭后面也出 ...

我可以讽刺自己。。
但你不能说,懂不。。。。

哈哈。网络礼貌。

网友:
2.0因为是2.0没有.1,那些塑料小箱子3寸居多4寸顶天,都是出不来多少低音的,功率要分给低音的,所以15W功率真的并不大,甚至太小了。。。
3W觉得会吵,那绝对是刺耳的吵,找个报废笔记本体验下就知道

2寸,直接上天猫精灵,DIY个毛线

网友:
楼主一棒子把整个声学工程专业全部打死了
楼主可能不知道音频不仅仅依赖喇叭
楼主可能不知道有些室内声学设计的时候会布置一些声学设备,这些设备是不插电线的,里面没有任何电子元件,但是没有就不行,而且角度和数量还有讲究,不然环境效果就是不好。
楼主可能不知道有些音频系统,就靠一个一个的小喇叭和腔体反射膜,让你站在门外关上门听不清里面开会说话的声音,达到保密目的。而且人家会议室里面声音洪亮清晰。
楼主可能更不知道,有些声学单元,是带反馈的,以实现动态闭环控制

楼主可能是井底之蛙

网友:
你以为的只是一点入门的小知识,却以为自己发现了天大的秘密似的。

网友:
一个小小的分频板也很重要吧,高中低。

网友:
骑惯了马,绝对看不惯汽车

网友:
N年前看电子报的时代,看过一篇文章,说他把电视机里的几个什么原件(貌似瓷片电容)拆了,对电视的声音图像并没有影响,于是下结论说这几个原件明显没有作用,此电视设计有问题,目的就是为了多卖钱,看的我牙齿都快笑掉了。

网友B:
pcworks4.1音箱,我用了20多年了,看上去很LOW,全塑料壳子的,卫星音箱就拳头那么大,小得可怜,电源也是一个只有15W的变压器,所以5个喇叭整体功率不可能超过15W,但是音量我从来不敢开到1/4以上,会扰民。

楼主:
大家分享心得,分享技术。不论高下。

网友:
我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继续、继续!
不过觉得7楼说得好幽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cworks4.1音箱,我用了20多年了,看上去很LOW,全塑料壳子的,卫星音箱就拳头那么大,小得可怜,电源也是 ...

这玩意是功率“放大”器,你前级本身音量就大的话,就会太大声,但是音质不行。你可以试下输入端音量调小,旋钮拧大,音质会更好

网友C:
现在的有些音响,功率标的不太严谨,有的标额定功率,有的标最大功率,这可要差好多好多倍啊,你想,一个尖峰瞬时功率得是额定功率的多少倍啊,但有的厂家就敢把这个瞬时功率标在音箱上,以此证明它的音箱好、功率大。真的那么大吗?

楼主:
楼上有人说话口气很反感,不符合之家的氛围,那么牛,你自己去开个帖子,发你的高见。

楼主:
前几天看了一个头条里叫  老虎180,他分析了单元的几个重要参数。
任何单元都是有参数,曲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功率“放大”器,你前级本身音量就大的话,就会太大声,但是音质不行。你可以试下输入端音量调小 ...

输入已经按照音箱说明书指导的电平做了衰减,最大音量不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有些音响,功率标的不太严谨,有的标额定功率,有的标最大功率,这可要差好多好多倍啊,你想,一个尖 ...

所以我先看电源功率,多大的电源干多大的活,瞬时功率只要水塘足够大就能做的很大,平均功率受电源限制,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