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项目(03)---RGB律动灯

楼主(2021-10-06):
偶然脑子发热心血来潮,想要做一个声音可视化的系列专题。这个专题的难度有点高,涉及面也比较广泛,相关的FFT和FHT等算法也相当复杂,不过还是打算从最简单的开始,实际动手做做试验,耐心尝试一下各种方案,逐步积累些有用的音乐频谱可视化的资料,也会争取成型一些实用好玩的音乐可视器项目。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项目(03)---RGB律动灯
项目材料如下:

楼主:
RGB模块参数
1.PCB颜色:黑色
2.使用5mm全彩超高亮LED
3.带限流电阻防止烧坏LED
4.可接各种单片机
5.高电平点亮LED
6.工作电压:3.3V/5V
7.模块重量:4g
8.可直接插在Arduino主板上使用,无需杜邦线连接

楼主:
RGB 5050灯带主要特点:
1、可随意弯曲,可任意固定在凹凸表面;
2、每隔3颗LED灯即可组成一回路;
3、体积小巧,颜色丰富;
4、使用室内低压、户外高压,套管以及滴胶防水。
参数及应用
1、每三个LED可以沿着上面切线任意截断,不损坏其它部分
2、由印制电路板组成,背面带双面胶,用于粘贴
3、体积小。有多种颜色可供客户选择
4、用于透明或非透明材料的四周点亮、局部照明
5、用于用于路径和轮廓标志、广告、电视背景墙、室内吊顶
6、每卷的标准长度:5m,表面采用滴胶或套管处理。
7、每卷灯的数量为:300pcs软光条的宽度:10mm
8、工作电压:直流电压12V、交流220V
9、LED规格:采用超高亮3528/5050贴片LED
10、发光颜色:红/黄/蓝/绿/白

网友:
赶上直播了~

楼主:
MAX9814是一款低成本高性能麦克风放大器,具有自动增益控制(AGC)和低噪声麦克风偏置。器件具有低噪声前端放大器、可变增益放大(VGA)、输出放大器、麦克风偏置电压发生器和AGC控制电路。
●自动增益控制(AGC)
●3种增益设置(40dB、50dB、60dB)
●可编程动作时间
●可编程动作和释放时间比
●电源电压范围2.7V~5.5V
●低THD:0.04% (典型值)
●低功耗关断模式
●内置2V低噪声麦克风偏置

楼主: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项目(03)---RGB律动灯
  项目之一:Arduino 的 HSV 淡入淡出/反弹律动灯

  实验开源代码

/*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项目(03)---RGB律动灯
  项目之一:Arduino 的 HSV 淡入淡出/反弹律动灯
  实验接线: max9814接A0,蓝色LED接D13
  RGB模块    Ardunio Uno
  GND---------GND接地线
  Rpin           D9
  Gpin           D10
  Bpin           D11
*/

#define Indicator_LED 13
#define RED       9 // pin for red LED
#define GREEN    10 // pin for green - never explicitly referenced
#define BLUE     11 // pin for blue - never explicitly referenced
#define MIC      A0//8 // Microphone
#define SIZE     220
#define DELAY    20
#define HUE_MAX  5.0
#define HUE_DELTA 0.01//0.01

/*TEST autogain code*/
const int sampleWindow = 50; // Sample window width in mS (50 mS = 20Hz)
unsigned int sample;
uint8_t volume = 0;
/*///////////////////*/

//long deltas[3] = { 5, 6, 7 };
long rgb[3];
long rgbval;
//float rand;
boolean flag = false;

int val;
// for reasons unknown, if value !=0, the LED doesn't light. Hmm ...
// and saturation seems to be inverted
float hue = 0.0, last_hue = 0.0, saturation = 1, value = 1;

/*
  chosen LED SparkFun sku: COM-09264
  has Max Luminosity (RGB): (2800, 6500, 1200)mcd
  so we normalize them all to 1200 mcd -
  R  250/600  =  107/256
  G  250/950  =   67/256
  B  250/250  =  256/256
*/
long bright[3] = { 107, 67, 256};
//long bright[3] = { 256, 256, 256};

long k, temp_value;

void setup () {
  pinMode(Indicator_LED, OUTPUT);
  digitalWrite(Indicator_LED, LOW);

  //Serial.begin(9600);/*Tempo*/

  randomSeed(analogRead(4));
  for (k = 0; k < 3; k++) {
    pinMode(RED + k, OUTPUT);
    rgb[k] = 0;
    analogWrite(RED + k, rgb[k] * bright[k] / 256);
  }
  //pinMode(MIC, INPUT);
}

void loop() {
  /*TEST autogain code*/
  unsigned long startMillis = millis(); // Start of sample window
  unsigned int peakToPeak = 0;   // peak-to-peak level

  unsigned int signalMax = 0;
  unsigned int signalMin = 1024;

  // collect data for 50 mS
  while (millis() - startMillis < sampleWindow)
  {
    sample = analogRead(MIC);
    if (sample < 1024)  // toss out spurious readings
    {
      if (sample > signalMax)
      {
        signalMax = sample;  // save just the max levels
      }
      else if (sample < signalMin)
      {
        signalMin = sample;  // save just the min levels
      }
    }
  }
  peakToPeak = signalMax - signalMin;  // max - min = peak-peak amplitude
  double volts = (peakToPeak * 5.0) / 1024;  // convert to volts
  bool pulse = (sample - signalMin) > (peakToPeak * 0.50) && peakToPeak > 130;
  //Serial.println(peakToPeak);
  /*if(pulse){
    }*/
  /*///////////////////*/

  //flag = false
  //val = digitalRead(MIC);//Board bleu
  //val = !digitalRead(MIC);//Board Rouge

  if ( /*volume > 0*/peakToPeak >= 260/*pulse*/)
  {
    /*if(flag)
      {
      digitalWrite(Indicator_LED, HIGH);
      }
      else
      {
      digitalWrite(Indicator_LED, LOW);
      }
      flag = !flag;*/

    do
    {
      hue = random(601) / 100;
    } while (hue == last_hue);//break only when value is different
    last_hue = hue;

    //hue += HUE_DELTA;
    digitalWrite(Indicator_LED, HIGH);
    delay(50);
    digitalWrite(Indicator_LED, LOW);
  }
  /*hue += HUE_DELTA;
    if (hue > HUE_MAX) {
    hue=0.0;
    }*/
  rgbval = HSV_to_RGB(hue, saturation, value);
  rgb[0] = (rgbval & 0x00FF0000) >> 16; // there must be better ways
  rgb[1] = (rgbval & 0x0000FF00) >> 8;
  rgb[2] = rgbval & 0x000000FF;
  for (k = 0; k < 3; k++) { // for all three colours
    analogWrite(RED + k, rgb[k] * bright[k] / 256);
  }

  /*   //If there is a decent change in volume since the last pass, average it into "avgBump"
    if (volume - last > 10) avgBump = (avgBump + (volume - last)) / 2.0;
    //If there is a notable change in volume, trigger a "bump"
    //  avgbump is lowered just a little for comparing to make the visual slightly more sensitive to a beat.
    bump = (volume - last > avgBump * .9);
    //If a "bump" is triggered, average the time between bumps
    if (bump) {
    avgTime = (((millis() / 1000.0) - timeBump) + avgTime) / 2.0;
    timeBump = millis() / 1000.0;
    }*/

  //delay(DELAY);
}

long HSV_to_RGB( float h, float s, float v ) {
  /* modified from Alvy Ray Smith's site: http://www.alvyray.com/Papers/hsv2rgb.htm */
  // H is given on [0, 6]. S and V are given on [0, 1].
  // RGB is returned as a 24-bit long #rrggbb
  int i;
  float m, n, f;

  // not very elegant way of dealing with out of range: return black
  if ((s < 0.0) || (s > 1.0) || (v < 0.0) || (v > 1.0)) {
    return 0L;
  }

  if ((h < 0.0) || (h > 6.0)) {
    return long( v * 255 ) + long( v * 255 ) * 256 + long( v * 255 ) * 65536;
  }
  i = floor(h);
  f = h - i;
  if ( !(i & 1) ) {
    f = 1 - f; // if i is even
  }
  m = v * (1 - s);
  n = v * (1 - s * f);
  switch (i) {
    case 6:
    case 0:
      return long(v * 255 ) * 65536 + long( n * 255 ) * 256 + long( m * 255);
    case 1:
      return long(n * 255 ) * 65536 + long( v * 255 ) * 256 + long( m * 255);
    case 2:
      return long(m * 255 ) * 65536 + long( v * 255 ) * 256 + long( n * 255);
    case 3:
      return long(m * 255 ) * 65536 + long( n * 255 ) * 256 + long( v * 255);
    case 4:
      return long(n * 255 ) * 65536 + long( m * 255 ) * 256 + long( v * 255);
    case 5:
      return long(v * 255 ) * 65536 + long( m * 255 ) * 256 + long( n * 255);
  }
}

楼主:
  实验场景图

楼主: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项目(03)---RGB律动灯
  项目之一:Arduino 的 HSV 淡入淡出/反弹律动灯

   实验视频剪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xMTQ1MTE4OA==.html?firsttime=0

楼主:
  实验场景动态图

楼主: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项目(03)---RGB律动灯
  项目之二:音乐反应RGB律动灯

  实验开源代码

/*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项目(03)---RGB律动灯
  项目之二:音乐反应RGB律动灯
  实验接线: max9814接A0
  RGB模块    Ardunio Uno
  GND---------GND接地线
  Rpin           D9
  Gpin           D10
  Bpin           D11
*/

int voltagePin = A0;
int voltageVal = 0;

long newVal = 0;

String binStr;

String rBin;
String gBin;
String bBin;

int rBinVal, gBinVal, bBinVal;

int r = 9;
int g = 10;
int b = 11;

int rv, gv, bv;

int c = 0;

void setup() {

  pinMode(r, OUTPUT);
  pinMode(g, OUTPUT);
  pinMode(b, OUTPUT);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voltageVal = analogRead(voltagePin);
  //c=c+1;
  //voltageVal=c;
  Serial.print("Voltage Value = ");
  Serial.println(voltageVal);
  voltageToRGB(voltageVal);
  delay(300);
}

void setrgb(int x, int y, int z)
{
  analogWrite(r, x);
  analogWrite(g, y);
  analogWrite(b, z);
}

String decToBin(int decValue, byte desiredStringLength) {

  String hexString = String(decValue, BIN);
  while (hexString.length() < desiredStringLength) hexString = "0" + hexString;

  return hexString;
}

int binToDecRGB(int binVal)
{
  switch (binVal)
  {
    case 0: return 0;
      break;
    case 1: return 35;
      break;
    case 10: return 71;
      break;
    case 11: return 107;
      break;
    case 100: return 143;
      break;
    case 101: return 179;
      break;
    case 110: return 215;
      break;
    case 111: return 251;
      break;
    default: return 255;
  }
}
void voltageToRGB(int voltage)
{

  binStr = decToBin(voltage, 10);

  rBin = binStr.substring(0, 3);
  gBin = binStr.substring(3, 6);
  bBin = binStr.substring(6, 9);

  rBinVal = rBin.toInt();
  gBinVal = gBin.toInt();
  bBinVal = bBin.toInt();

  rv = binToDecRGB(rBinVal);
  gv = binToDecRGB(gBinVal);
  bv = binToDecRGB(bBinVal);

  setrgb(rv, gv, bv);

  Serial.print("Bin Value = ");
  Serial.println(binStr);
  Serial.print("R Bin Value = ");
  Serial.print(rBinVal);
  Serial.print("    R Int Value = ");
  Serial.println(r);
  Serial.print("G Bin Value = ");
  Serial.print(gBinVal);
  Serial.print("    G Int Value = ");
  Serial.println(g);
  Serial.print("B Bin Value = ");
  Serial.print(bBinVal);
  Serial.print("    B Int Value = ");
  Serial.println(b);
}

楼主:
实验串口返回情况

楼主: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项目(03)---RGB律动灯
  项目之二:音乐反应RGB律动灯

  实验视频剪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hcb.playlsit.page.1

楼主: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项目(03)---RGB律动灯
  项目之三: LED 上的动态变色灯光秀

  实验开源代码

/*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项目(03)---RGB律动灯
  项目之三: LED 上的动态变色灯光秀
  实验接线: max9814接A0
  RGB模块    Ardunio Uno
  GND---------GND接地线
  Rpin           D9
  Gpin           D10
  Bpin           D11
*/

#define REDPIN 11                                            //r control output pin
#define GREENPIN 10                                          //g control output pin
#define BLUEPIN 9                                          //b control output pin
#define SOUNDPIN A0                                         //pin for reading voltage level in from F2V circuit

void setup() {
  pinMode(REDPIN, OUTPUT);
  pinMode(GREENPIN, OUTPUT);
  pinMode(BLUEPIN, OUTPUT);
  pinMode(SOUNDPIN, INPUT);
  Serial.begin (9600);                                      //serial console for dev use
}

double maxVal = 0;                                          //used to determine each song's unique max

double m1 = 0, m2 = 0, m3 = 0, m4 = 0;                      //used to split input range into 5 levels
int d = 4;                                                  //(delta) value to make colors more reactive
int previous = 0;                                           //level previously read in

int r, g, b;                                                //red, green, and blue values to be output
int wait = 1;                                               //delay between each loop

double power = 1.8;                                         //affects linearity of sensor input values

void loop() {
  double sensorValue = pow(analogRead (SOUNDPIN), power);   //reads in signal and spreads values according to power
  Serial.println(analogRead(SOUNDPIN), DEC);                //prints input to consol for dev use
  maxVal -= 1;                                              //decrements local max to keep range updated

  if (sensorValue > maxVal) {                               //resets max and interval values
    maxVal = sensorValue;
    m1 = 0.1 * maxVal;
    m2 = 0.25 * maxVal;
    m3 = 0.5 * maxVal;
    m4 = 0.75 * maxVal;
  }

  if (previous <= m1) {                                     //compares previous range to current range
    if (sensorValue <= m1) {                                //and changes rgb values accordingly
      r += d;
      g -= d;
      b -= d;
    }
    else if (sensorValue <= m2) {
      r -= d;
      g += 2 * d;
      b -= 3 * d;
    }
    else if (sensorValue <= m3) {
      r -= 3 * d;
      g += d;
      b += 2 * d;
    }
    else if (sensorValue <= m4) {
      r -= 3 * d;
      g -= 2 * d;
      b += 3 * d;
    }
    else {
      r += d;
      g -= 3 * d;
      b += 4 * d;
    }
  }
  else if (previous <= m2) {
    if (sensorValue <= m1) {
      r += d;
      g -= d;
      b -= d;
    }
    else if (sensorValue <= m2) {
      r -= d;
      g += d;
      b -= d;
    }
    else if (sensorValue <= m3) {
      r -= d;
      g += d;
      b += d;
    }
    else if (sensorValue <= m4) {
      r -= d;
      g -= 2 * d;
      b += 2 * d;
    }
    else {
      r += 3 * d;
      g -= 3 * d;
      b += 3 * d;
    }
  }
  else if (previous <= m3) {
    if (sensorValue <= m1) {
      r += 2 * d;
      g -= 2 * d;
      b -= 3 * d;
    }
    else if (sensorValue <= m2) {
      r += d;
      g -= d;
      b -= d;
    }
    else if (sensorValue <= m3) {
      r -= d;
      g += d;
      b += d;
    }
    else if (sensorValue <= m4) {
      r -= d;
      g -= d;
      b += d;
    }
    else {
      r += 2 * d;
      g -= 3 * d;
      b += 3 * d;
    }
  }
  else if (previous <= m4) {
    if (sensorValue <= m1) {
      r += 3 * d;
      g -= d;
      b -= 3 * d;
    }
    else if (sensorValue <= m2) {
      r += d;
      g += d;
      b -= 2 * d;
    }
    else if (sensorValue <= m3) {
      r -= d;
      g += d;
      b -= d;
    }
    else if (sensorValue <= m4) {
      r -= d;
      g -= d;
      b += d;
    }
    else {
      r += d;
      g -= d;
      b += d;
    }
  }
  else {
    if (sensorValue <= m1) {
      r += d;
      g += d;
      b -= 3 * d;
    }
    else if (sensorValue <= m2) {
      r -= d;
      g += d;
      b -= 3 * d;
    }
    else if (sensorValue <= m3) {
      r -= 3 * d;
      g += 3 * d;
      b -= d;
    }
    else if (sensorValue <= m4) {
      r -= 2 * d;
      g += d;
      b += d;
    }
    else {
      r += d;
      g -= 3 * d;
      b += d;
    }
  }

  if (r > 255) {
    r = 255; //resets r, g, and b values if they become too small or too large
  }
  if (r < 0) {
    r = 0;
  }
  if (g > 255) {
    g = 255;
  }
  if (g < 0) {
    g = 0;
  }
  if (b > 255) {
    b = 255;
  }
  if (b < 0) {
    b = 0;
  }

  analogWrite(REDPIN, r);                                   //writes r, g, and b values to red, green, and blue, pins
  analogWrite(GREENPIN, g);
  analogWrite(BLUEPIN, b);
  previous = sensorValue;                                   //updates the previous value
  delay(wait);                                              //delays the wait amount specified
}

楼主: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项目(03)---RGB律动灯
  项目之三: LED 上的动态变色灯光秀

  实验视频剪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xMTYwNjA5Mg==.html?firsttime=0

楼主: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项目(03)---RGB律动灯
  项目之四: RGB 5050 声音反应灯带
  实验接线: max9814接A0
  RGB灯带    Ardunio Uno
  5V --------- 5V
  Rpin           D9
  Gpin           D10
  Bpin           D11

楼主: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项目(03)---RGB律动灯
  项目之四: RGB 5050 声音反应灯带

  实验开源代码

/*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项目(03)---RGB律动灯
  项目之四: RGB 5050 声音反应灯带
  实验接线: max9814接A0
  RGB灯带    Ardunio Uno
  5V   --------- 5V
  Rpin           D9
  Gpin           D10
  Bpin           D11
*/

#define red 9
#define green 10
#define blue 11
#define microphone A0
#define L 13

int change = 0;
int minNum = 4000; // Gerar uma função entre 4000 e 15000 para mudar as cores dos leds.
int maxNum = 15000;

int x = 0;
int y = 0; // Serve para não repetir as cores mais que 3 vezes seguidas.
int z = 0;

int initFirstRGB = 500;
int initRGB = 150; // Inicia o RGB com 3 pausas de luz vermelha e 1 verde.
int initLastRGB = 1000;

bool soundstate; // Deteta o som do microfone.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red, OUTPUT);
  pinMode(green, OUTPUT);
  pinMode(blue, OUTPUT);
  pinMode(L, OUTPUT);
  pinMode(microphone, INPUT);

  digitalWrite(L, LOW); // Desliga os leds.
  initStrip();
}

void loop() {  //Define os padrões e a ordem pelos quais apareçe.

  chooseRandomColor();
  changeRandomTime();

  for (int i = 0; i < change; i++) {
  detectSound();

  if (soundstate == 1) {
    colorShow();
  }
  else {
    colorOff();
    }
  }

}

void initStrip() {  //Consoante o som detetado altera as cores dos leds.
    colorRed();
    delay(initFirstRGB);
    colorOff();
    delay(initRGB);
    colorRed();
    delay(initRGB);
    colorOff();
    delay(initRGB);
    colorRed();
    delay(initRGB);
    colorOff();
    delay(initRGB);
    colorGreen();
    delay(initFirstRGB);
    colorOff();
    delay(initLastRGB);
}

//Definir as cores no padrão RGB.

void colorRed() {
  analogWrite(red, 255);
  analogWrite(green, 0);
  analogWrite(blue, 0);
}

void colorGreen() {
  analogWrite(red, 50);
  analogWrite(green, 250);
  analogWrite(blue, 50);
}

void colorBlue() {
  analogWrite(red, 0);
  analogWrite(green, 0);
  analogWrite(blue, 255);
}

void colorYellow() {
  analogWrite(red, 255);
  analogWrite(green, 255);
  analogWrite(blue, 0);
}

void colorCyan() {
  analogWrite(red, 0);
  analogWrite(green, 255);
  analogWrite(blue, 255);
}

void colorPurple() {
  analogWrite(red, 255);
  analogWrite(green, 0);
  analogWrite(blue, 255);
}

void colorOff() {
  analogWrite(red, 0);
  analogWrite(green, 0);
  analogWrite(blue, 0);
}

int chooseRandomColor() {  //Escolhe uma cor ao randomicamente.
  while(y == x || z == x){
    x = random(1, 7);
  }

  z = y;
  y = x;
}

int changeRandomTime() {  //Mudar as cores aleatoriamente.
  change = random(minNum, maxNum);
}

bool detectSound() {  //Detetar o microfone.
  soundstate = digitalRead(microphone);
}

void colorShow() {  //Mostrar as cores defenidas anteriormente.
  if (x == 1) {
    colorRed();
  }

   if (x == 2) {
    colorGreen();
  }

   if (x == 3) {
    colorBlue();
  }

   if (x == 4) {
    colorYellow();
  }

   if (x == 5) {
    colorCyan();
  }

   if (x == 6) {
    colorPurple();
  }
}

楼主:
Arduino 系列传感器和执行器模块实验目录清单: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项目(01)---LED节奏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513-1-1.html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项目(02)---OLED频谱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659-1-1.html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项目(03)---RGB律动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910-1-1.html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项目(04)---WS2812条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138-1-1.html
【花雕动手做】用快餐盒盖搭建极低成本的多种运动方式实验平台/机器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7134-1-1.html
【花雕动手做】超低成本,尝试做个五十元的麦克纳姆轮小车!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0131-1-1.html
【花雕动手做】太搞笑啦,一支胶管制成二只蠕动机器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6476-1-1.html
【花雕动手做】超迷你哦,用徽商香烟盒做个智能小车!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2085-1-1.html
【花雕动手做】五花八门的简易机器人66种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1775-1-1.html
【花雕动手做】特别苗条,使用微波人体感应模块控制的纤细机器人小车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4463
素人学习Aduino编程的简单办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316
Arduino 语法手册的五个版本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089-1-1.html
ESP8266 Arduino开发环境搭建的五个备选地址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541-1-1.html
只用一块扩展板完成Arduino的9类37项实验(代码+图形+仿真)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343-1-1.html

37种传感器实验(Arduino)记录每一次小小的进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315-1-1.html
实验一百一十五: 震动马达模块 高低电平振动小电机 智能可穿戴式产品震动提醒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6804-1-1.html
实验一百一十六:NRF24L01+ 无线模块 功率加强版 2.4G无线收发通信模块 黑金刚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6843-1-1.html
实验一百一十七:蓝色诺基亚5110屏 LCD液晶屏模块 兼容3310 LC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7142-1-1.html
实验一百一十八:US-015 高分辨超声波测距模块 超声波传感器 US-020升级版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7594-1-1.html
实验一百一十九:HB100微波雷达感应模块 10.525GHz多普勒探测器探头传感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8082-1-1.html
实验一百二十: SIM800L GPRS 转接板GSM模块 microSIM卡带天线4频通讯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5498-1-1.html
实验一百二十一:五向导航按键模块 5D摇杆 单片机 独立键盘开关 按钮 Your Cee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8274-1-1.html
实验一百二十二: BBC microbit micro:bit,bit go,bit club python图形编程开发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6145-1-1.html
实验一百二十三: P10单红V706模组  32*16单元板LED显示屏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8460-1-1.html
实验一百二十四: PS2鼠标 键盘插座接口 PS2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8589-1-1.html
实验一百二十五: 升级版 WeMos D1 R2 WiFi UNO 开发板 基于ESP8266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8843-1-1.html
实验一百二十六:JQ6500语音模块 MP3模块 MCU串口控制播报 一对一5路控制 音乐IC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9043-1-1.html
实验一百二十七:JoyStick Shield PS2游戏摇杆扩展板 模拟键盘鼠标功能 大摇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9290-1-1.html
实验一百二十八:日本夏普SHARP PM2.5 灰尘/粉尘传感器 GP2Y1014AU0F 带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9385-1-1.html
实验一百二十九:GY-302 数字量光强度检测 光照传感器 BH1750FVI 光线检测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9661-1-1.html
实验一百三十:XD-203多功能扩展板Multi-function Shield模块(12合1版)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9777-1-1.html
实验一百三十一:24位 WS2812 5050 RGB LED 内置全彩驱动彩灯 圆形开发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80667-1-1.html
实验一百三十二:WT588D语音模块 语音芯片 可反复擦写高音质语音下载16P-16M 蓝板HW-708
https://www.mydigit.cn/thread-81018-1-1.html
实验一百三十三:夏普GP2Y0A02YK0F 红外测距传感器模块 20-150cm 距离传感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81360-1-1.html
实验一百三十四:2004A液晶屏 20X4 J204A字符显示液晶模块 204A LCD/LCM 蓝屏5V(带背光 IIC/I2C)
https://www.mydigit.cn/thread-81914-1-1.html
实验一百三十五:ESP8266机智云开发板 ESP12F wifi模块(支持云端的智能硬件开发套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82229-1-1.html
实验一百三十六:基于STM32F103RCT6及多种传感器的UFUN2.0升级开发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00457-1-1.html
实验一百三十七:IIC I2C电平转换模块 5-3v系统兼容 2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1468-1-1.html
实验一百三十八:中文TTS文本转语音合成模块 替代SYN6288和XFS5152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1781-1-1.html
实验一百三十九:电流互感器模块 5A量程 单相 交流电流传感器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2217-1-1.html
实验一百四十:YL-004老款20按键独立键盘 跑马灯矩阵键盘模块
(4*4矩阵键盘+4位独立按键+8位跑马灯组合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2307-1-1.html
实验一百四十一:KY-027 魔术光杯 for UNO 魔术光环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2579-1-1.html
实验一百四十二:LCD1602 字符液晶屏 输入输出扩展板 LCD Keypad Shiel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3105-1-1.html
实验一百四十三:I2C接口I/O扩展模块 支持级联PCF8574T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7953-1-1.html
实验一百四十四:Ethernet W5100S 网络扩展板 SD卡扩展模块 支持MEG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30504-1-1.html
实验一百四十五:0.91寸OLED液晶屏显示模块 IIC 12832液晶屏 兼容3.3v-5V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4905-1-1.html
实验一百四十六:MT8870 DTMF语音解码板模块 电话拨号控制音频解码处理电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8475-1-1.html
实验一百四十七:64位 WS2812B 8x8 RGB 5050 LED模块 ws2812s像素点阵屏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7681-1-1.html
实验一百四十八:E18-D80NK 漫反射式红外光电开关避障传感器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6831-1-1.html
实验一百四十九:MAX3232电平转TTL电平转换板 mini RS232 MCU串口转换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6424-1-1.html
实验一百五十:AS608光学指纹识别模块 智能锁/考勤门禁开发/指纹采集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4272-1-1.html
实验一百五十一:ESP-32掌控板 盛思 MicroPython微控制器开发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36590-1-1.html
实验一百五十二:GY-25 串口直接输出角度数据 倾斜度角度传感器模块 MPU-6050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8333-1-1.html
实验一百五十三:Maixduino AI开发板 k210 RISC-V AI+lOT ESP32视觉听觉开发套装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9551-1-1.html
实验一百五十四:ML8511紫外线传感器模块  模拟量输出UV Sensor Breakou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3285-1-1.html
实验一百五十五:KA2284 电平指示模块 5点LED电量/音频音乐旋律显示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3567-1-1.html
实验一百五十六:恒压型LED无级触摸调光PWM控制板 电容式触摸开关器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3681-1-1.html
实验一百五十七:SG3525 PWM控制器模块 频率可调 占空比可调 波形发生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9257-1-1.html
实验一百五十八:QMC5883L电子指南针罗盘模块 三轴磁场传感器GY-271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0781-1-1.html
实验一百五十九:MAX9814麦克风放大器模块 MIC话筒声音放大/咪头传感器 CMA-4544PF-W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9060-1-1.html
实验一百六十二:S12SD紫外线传感器模块太阳光强度检测传感器模块高灵敏LM358放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3194-1-1.html
实验一百六十四:Seeeduino Lotus开发板 传感器9件套 主板+扩展板二合一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1403-1-1.html
实验一百七十:L293D四路电机驱动模块 扩展板 motor control shield 马达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05585-1-1.html
实验一百七十一:HLK-V20 AI智能离线语音识别模块 150条本地指令离线识别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06726-1-1.html
实验一百七十二:MX1508 四通道双路有刷直流马达驱动模块 2路直流电机驱动模块 双H桥步进电机 正反转PWM调速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6710-1-1.html
实验一百七十三:2262/2272四路无线遥控套件 M4非锁接收板 四键无线遥控器发射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4877-1-1.html
实验一百七十四:DRV8833 电机驱动板模块 小体积高性能 2路直流电机驱动板 自平衡小车 代替TB6612FNG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0662-1-1.html
实验一百七十五:LD3320 语音识别模块 非特定人声 语音控制 智能家居开发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5247-1-1.html
实验一百七十九:0.66英寸OLED显示模块 液晶屏模块IIC/I2C接口 64*48像素 SSD1306驱动芯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724-1-1.html
实验二百零一:OPT101模拟光照传感器 TEMT6000光强度模块 单片光电二极管 YourCee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450-1-1.html
实验二百零七:I2C红色8*8LED点阵模块ht16k33驱动1088BS树莓派物联网可扩展编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497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