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一体机b325i换cpu点不亮,换回旧的也不亮

楼主(2021-10-06):
这两天闲着想换cpu,结果拿来个A6-3620,我就装了,开始是cpu风扇正常转,,没一会狂转,然后悲剧了,开机黑屏,换回原先的x2-221也不亮了,不知为啥,风扇转,拿下来风扇摸摸cpu有微热,内存条也擦了,并且还替换别的内存也不行,包括键盘灯也不亮

补充内容 (2021-10-14 15:10):
这破一体机真服了,淘个二手主板点不亮只有背光,以为新主板也是坏的,折腾无数次将要放弃了,忽然看见一篇这个系列的换cpu配合各种不同屏幕.....

网友:
主板挂了吧

网友A:
人才呀  A6-3620是FM1平台的吧,x2-221是AM3平台的吧,针脚都不一样你咋装上去的?

网友:
大神!不同接口的u怎么插进去的?肯定拍到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才呀  A6-3620是FM1平台的吧,x2-221是AM3平台的吧,针脚都不一样你咋装上去的? ...

x2 221也是FM1,905针的

网友:
为什么可以插进去呢?

楼主:
补上cpuz图

网友:
大力出奇迹,上图来看看啊。

网友:
哈哈,楼主高人啊。联想一体学校好像特别多

网友:
有图才能看到真相,从型号来看应该是不兼容的。

网友:
有同事把不兼容的CPU插上板子上后不开机,DEBUG显示内存不过,确认CPU座没坏的情况下,最后我刷了个BIOS后OK了.有些问题不好无用解释

网友:
估计针脚成这样子了。
楼主拍张照片来瞅瞅。

真受不了了,论坛不能做个APP吗?
真受不了了,论坛不能做个APP吗?
真受不了了,论坛不能做个APP吗?

这一个帖子编辑了10遍。各种出错。

网友:
真受不了了,论坛不能做个APP吗?

网友:
应该要升个级bios 才能支持 a6吧

网友B:
拔电池,放电,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电池,放电,再试试

电池也拔了好几次了,依然不行,cpu两个来回装上,还是不行,针脚都是好的

网友C:
确定那个A6-3620是好的?你这情况大概率是主板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那个A6-3620是好的?你这情况大概率是主板挂了

我也不确定a6是好的,打算去电脑城看看怎么修连着测试,现在是俩cpu全不行,包括原装的

网友:
同款机器,升级的X4 638,升级完了一切正常,楼主把主板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