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电容能做点焊机吗

楼主(2021-10-06):
终于拆下来了,大家看,个头挺大

网友A:
电压高,容量不大

网友B:
四百万伏,电压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高,容量不大

那有什么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四百万伏,电压太高了

你是怎么看成四百万伏的?

网友:
做点焊机请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880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看成四百万伏的?

W是万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百万伏,电压太高了

WV是工作电压的意思,W~~~WORK。

楼主:
引用 网友B:
W是万的意思

是工作的

网友D:
记得以前看到过大神用几个低压滤波电容做的简易的点焊装置,不能叫点焊机,只能叫装置

网友E:
高压的电容内阻高不行的。
点焊焊点电阻就几毫欧到几十毫欧,要用极低内阻的电源,否则能量都浪费在电源内部,事倍功半且影响电源寿命,一般都用动力电池或超级电容做电源,早期也有用大量电解电容并联的,不过太麻烦现在没人这样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以前看到过大神用几个低压滤波电容做的简易的点焊装置,不能叫点焊机,只能叫装置 ...

我这个能做吗

网友:
……W=万本来就是网络土话,还有人当真啊

网友:
点焊机一般都是小电压大电流吧

网友:
WV 是工作电压

电的w和v分别是表示电的功率单位和电压单位。具体解释如下:

1、W是指功率的基本单位瓦特;瓦特的定义为每秒转换、使用或耗散的能量的速率;功率是指物体在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功的多少。

2、V是指电压的基本单位伏特;其命名是为了纪念意大利物理学家伏特;电压是指电场中两点间电势的差值。

网友:
用变压器做更好

网友:
电容柜的补偿电容合适做点焊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压的电容内阻高不行的。
点焊焊点电阻就几毫欧到几十毫欧,要用极低内阻的电源,否则能量都浪费在电源内 ...

谢谢,那么这个电容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么这个电容有什么作用

做个电老鼠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