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铝管焊接有好的经验没

楼主(2021-10-06):
好像都说铝很难焊接,pdd上的低温焊条,号称打火机点着就能焊接。有用过的没?赶脚是忽悠

网友:
PDD也能买卖工业品啦,铝焊接的需要大电流的,现在轨道交通的车身很多铝合金零件。

网友:
我买过,但没使用,因为没地方用,感觉那是个智商税产品

网友:
氩弧焊可以,焊1.5厚铝箔没问题

网友:
鱼鳞焊了解一下,不过个人弄不了,这个设备都是工业级的,舍得用的都是大厂。

网友:
必须用交流氩弧焊机焊

网友:
那种万能焊丝强度不够

网友:
    扩管,套管,钎焊啊,焊铝的钎料硬度比焊锡高多了

网友:
见过别人用乙炔气焊弄铝板挺简单的,就是用在铝板上剪下的窄条上涂抹了白色的不知是啥助焊剂就很轻松的熔焊了

网友:
汽车水箱补漏

网友:
铝管对铝管焊接还好,铝管对铜管难度高一些

网友:
我们厂做铝产品的,氩弧焊和钎焊

网友:
熔化焊接,要使用交流氩弧焊机;钎焊,可以用铜焊丝,也有所谓万能焊丝可用,缺点是焊接强度较低。供参考。

网友:
淘X,拼DD的低温焊条都买过,只能粘上去,一点强度都没有。
只能用制冷用的气焊或交流焊,焊接料是棚砂。

没有这些设备可以用镁粉和铝粉少数棚砂混全,放到要焊接的地方,点燃,自动焊一起了。

只有少量加工的话,拿到修冰箱空调维修店,找人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