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假期首拆~松下磁带随身听RQ-E27V更换皮带

楼主(2021-10-06):
闲来无事拆开换皮带。直接上图

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不管是在哪里做的,起码不是假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在哪里做的,起码不是假货!

直到CD和VCD出现,国产品牌都没成功山寨高端磁带机

网友C:
这种皮带新的还没停产吗

网友D:
这个做工还是和索尼,爱华有点距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做工还是和索尼,爱华有点距离了。

没看出那里比索尼、爱护做工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出那里比索尼、爱护做工差

当然是飞线太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到CD和VCD出现,国产品牌都没成功山寨高端磁带机

CD和VCD也没山寨成功,机芯、光头和解码芯片一直都是进口的,后来国内生产了也是外资公司在国内设厂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皮带新的还没停产吗

原厂皮带早停产了,副厂还多的是。

网友:
图片拍得真清晰

网友:
现在都玩电控了你怎么还玩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到CD和VCD出现,国产品牌都没成功山寨高端磁带机

现在也造不出来。

网友:
都可以用哪几种电池?

网友:
无刷电机
做工真养眼。别的不说,光一个磁棒天线的支架,有理线架,明显比国产做得好。

网友:
这个只需要一节5号电池就可以,除了电机外感觉机芯和松下CR15V一样的!

网友:
最牛逼的是,9几年,人家就出了超薄的无刷电机。一颗1.5V电池,每天听2-3个小时就可以听几天。

网友:
请教一下这机器的皮带是什么规格?

网友(2022-01-01):
看做工挺好的

网友(2022-04-05):
松下拆机换根皮带,简直是反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