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拾音灯(音频电平指示灯)

楼主(2021-10-06):
现在拾音灯降价了,不带电池的只要15元左右,买了一个玩。

有6种模式,每种模式还有好几种颜色,可调亮度与速度,还行。就是麦克风拾音带自动调节导致有时候显示效果不是太好。拆开看看。

有多种效果,rgb显示

背面是typec口和拾音孔 按键

打开盖撕开均光贴纸,里面是隔光板

点亮

电路板上元件挺多,大家可以自己看看
总体来说还不错

网友A:
这东西怎么用的啊,有声音就亮?

网友:
的确是闻所未闻的神器小电器啊,做工相当不错。

网友:
要是能编程更好,可以改成电动车百分比电量指示灯。

网友:
挺好玩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怎么用的啊,有声音就亮?

放在喇叭旁,有音乐就会跟着节奏亮

楼主:
去搜索“拾音灯”,按价格从低到高

网友:
有个板载麦克,根据分贝大小变化,挺好玩的。

网友:
旋律只是灯,一直想玩,就是贵,自己做的又不好

网友:
不错。桌面摆件,音响伴侣

网友:
看着不错 有电池的触点.可以自己加个电池玩玩

网友:
哪里买的? pm  谢谢

网友:
原理估计是:MIC接收声音,送到多路音频放大器,放大后电平信号的控制LED发光。这个类似于以前收录机的电平指示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搜索“拾音灯”,按价格从低到高

搜了一下,11不到就有,谢谢分享

网友B:
可以分辨出高低音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分辨出高低音更好!

那个是频谱,不是音频电平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