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红宝石450V15uF BXF系列;封装胶帽不同于BXW系列,齐针脚,真货?

楼主(2021-10-06):
100/200,450V15uF 狗日的搞出800种电容。。。
这个与先前BXW系列 K爆破字样相同,红宝石字母印刷字体要细些,清晰些。 胶帽不同。

网友:
红宝石英文那个b字好像不对劲,而且你那些电容还有那些小小的金属颗粒,顶盖很花那样,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

网友:
外表很难看出

网友:
可能那齐针脚的是一批定制货,因故外销

网友:
记得红宝石电解针脚是铜的镀锡.

网友:
新的这容量觉得不正常,正规产品只多不少

网友A:
首先你那长脚的BXW就是假货,Rubycon电解就没有用这种带圈圈胶塞的~其二BXW系列是105°C12000小时超长寿命款,价格应该比较贵,而BXF系列产品名录中已经没有了,库存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那长脚的BXW就是假货,Rubycon电解就没有用这种带圈圈胶塞的~其二BXW系列是105°C12000小时超长寿命 ...

熱心會員 BXW那个网店主评价是真的。
BXF的这个齐脚的正常吗?是真的吗? 看着铝壳K位置与BXW一样。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样是好货了。。。

BXW实际用了一年多,工业洁净车间顶棚LED驱动用,环境比较恶劣,温度高,暂时还没有爆的,实际检验看了

网友B:
印象中红宝石的电容胶塞没有圈圈这种样式的。我拿到的这个小电容就是这样的,不过比较小logo字体比大电容印的糊一点,有点像素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红宝石的电容胶塞没有圈圈这种样式的。我拿到的这个小电容就是这样的,不过比较小logo字体比大电容印 ...

謝謝分享 K字深、且清晰。

配件的这种红宝石,实际工业用LED 驱动电源 一年多还好~~~  实际使用检验这货色耐用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分享 K字深、且清晰。

红宝石我买的都是这种耐压和容量比较小的,感觉也还可以,换过之后东西就没坏过了。耐压超过25V的松下和尼吉康买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熱心會員 BXW那个网店主评价是真的。
BXF的这个齐脚的正常吗?是真的吗? 看着铝壳K位置与BXW一样。现在 ...

BXF是真品,但库存时间比较长~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
只能找信誉好的店家拍了,不过,你一次拍得少,可能店家每次发的货都不一样

数量少,说不定看到仓库里面有些库存货,也就当清库存发出了

先装上老化几天,不出问题就不怕了,450V的电解,档次相对高级一些的了

网友:
9楼的是真货,红宝石电容就没见过带圈圈胶塞的

网友:
红宝石顶盖没有化成那样的,应该不是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