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处理电压力锅电容鼓包造成煮不熟问题(SUPOR CYSB50YC3C)

楼主(2021-10-06):
一个苏泊尔电压力锅 5L容量的用了至少6年了,上个月煮饭时发现有煮不熟的情况,按键正常,但是就是加热有异常,用功率计试过,加热时有1000W左右的功率,但有时候就是煮不熟,好在家里还有老式高压锅,煮饭将就。上铭牌

有空拆开看看了,打开电源板发现有一个16V470uf的电容鼓起来了

再看看

拆下电容测量容量只有193UF了,手头没有470UF的,先找个307UF的应急

装上后试了一下,可以正常烧水,先这样了。
网上再找个470UF的电容。

网友A:
307的实际容量是多少?

网友B:
307代替470都得行,
那个电容的作用是啥子?
滤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7的实际容量是多少?

估计是标称330μF,实测307μF。

网友:
万用表看着还不错

网友C:
估计不是那个电容的问题,滤波电容还有190多微法的话还是没多大影响的,楼主应该查查其他方面的原因

网友D:
测试后再来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7的实际容量是多少?

标称300U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不是那个电容的问题,滤波电容还有190多微法的话还是没多大影响的,楼主应该查查其他方面的原因 ...

但是电容鼓包了,不是通常都要换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7代替470都得行,
那个电容的作用是啥子?
滤波吗?

接在7805后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后再来发帖

网上下单了一个470UF的,昨天煮饭是没有问题,货到了最好还是换上

网友E:
我家那个美的电压力锅也好多年了,
最近煮饭有时有锅巴,有时又正常,
一时一时的,都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网上下单了一个470UF的,昨天煮饭是没有问题,货到了最好还是换上

不会吧,作为数码论坛用户,一个470UF电容还需要上网买?随便一块电路板上就可以找到相近容量的电容

网友F:
电压力锅煮不熟饭,要检查压力开关、内胆底是不是变形。

网友:
14楼说的对,煮不熟饭,要要从温控器和锅底上找原因,锅底变形,发热盘变形等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吧,作为数码论坛用户,一个470UF电容还需要上网买?随便一块电路板上就可以找到相近容量的电容 ...

我就是随便在一块电路板上找到300UF的,平时没有收很多电路板,只有12V和5V的电源板较多,但是都没有16V470U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那个美的电压力锅也好多年了,
最近煮饭有时有锅巴,有时又正常,
一时一时的,都不知道啥问题。:sweat ...

全程观察一下工作状态,最好接上功率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压力锅煮不熟饭,要检查压力开关、内胆底是不是变形。

实际上是煮饭中间继电器断电导致不加热,应该是5V供电不稳导致继电器吸合无力才断开了加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是煮饭中间继电器断电导致不加热,应该是5V供电不稳导致继电器吸合无力才断开了加热 ...

这个继电器是12V供电的,5V是给CPU供电的

网友:
估计是电容容量变小导致滤波效果变差,影响了后部电路的稳定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