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尼奥动力电动起子的锂电池一般要多少输出电流的?

楼主(2021-10-06):
尼奥动力的CS3736电起子,想换个容量大点的电池,不知这个要多少电流的,10A的动力电池不知够不够?

网友:
换10c肯定够用

网友:
你看看什么型号的电机,看一下电机功率。
便宜可以选择国产亿伟20P或25P,想好一点 直接上索尼VTC6
VTC6 拆机保内阻,我之前买20元
20P 4.5元  25P 7.8

网友:
这种起子换5c都够用 ,

网友:
贵的就是索尼VTC6 想便宜一点就上三星25R或是索尼VTC5

网友:
去年我把 尼奥的出了。

网友:
10A不能叫动力电池了 现在的动力电池起码20A以上
要换就换三星25S 35A电流 地球最强

网友:
3.6v小起子5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