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1600块钱的3M管线机

楼主(2021-10-06):
家里的3M管线机在工作10年后开始漏水了,于是决定拆解出来看看是哪里漏的水,要是能修就再坚持几年。其实这个管线机老早就想拆了,因为他的时间一直都不准,怀疑是晶振有问题。这次终于找到机会拆出来看看了。

网友:
时间不准一般是电路板上这个电池漏液或老化失效了:

网友:
应该不是即热的吧,十年前,该换新的了

网友:
难怪叫管线机,真的有有好多管子和线

网友:
跟百来块的饮水机有啥区别这是,都有制冷和加热的

网友:
跟百来块的饮水机有啥区别,山M吧!

楼主:
这个管线机就是多了一个半导体制冷片,多了一个加热的储水罐,就是那个黑色裹着保温棉的管子,估计就1L吧。及时不准是是从新机器开始就是了,一开始时间偏离不多,后来就几个小时几个小时的差。从整体做工来说,还是相当可以了,虽然后来漏水了,但拆出来后也没看见那里有漏水,所有管子都接口密封都没问题。

网友:
十多年了,是该大修了。漏水无非就是密封圈老化了。

网友:
开始看名字还真不知道什么是管线机,结果看到内部才知道,原来是饮水机,,,

网友:
拆过一次没成功,楼主你把硅胶管剪了,怎么装回去?

网友:
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连滤芯都不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管线机就是多了一个半导体制冷片,多了一个加热的储水罐,就是那个黑色裹着保温棉的管子,估计就1L吧。 ...

这叫饮水机,带制冷功能罢了

网友:
管线机 就是个没有纯净水桶的 直接连接净水器的饮水机!

网友:
质量不错了。我看到海尔管线机的评价都不想买了。

网友(2021-11-08):
初看标题以为是工业地下管廊

网友:
原来这就是管线机

网友:
管线机, 第一次听说,原来就是饮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