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层楼的房子怎么布置整栋wifi,有线组mesh还是AC+AP面板

楼主(2021-10-06):
目前的方案是路由器组有线mesh,光纤接到5楼,光猫→软路由→红米AX3000→交换机,交换机出来到每层楼,每层楼放两个红米AX3000+一个交换机,用红米AX3000组有线mesh,算下来费用也就3000多,这种方案好吗?如果是AC+AP面板,每个房间都要装一个面板,看了下TP的wifi6面板费用不便宜,整套算下来万把块。

网友:
主要还要看你好多的终端,建议上华为或者H3C专业级AP组网。

网友A:
交换机下每层一个无线路由就好,组802.11k/v/r漫游,低于一定强度踢出,这样就可以无缝漫游了,网件AC1200才几十块一个

网友:
造价越高,LD越喜欢。

网友:
楼层太多,mesh只合适家用的,楼层太多,还是考虑ac+ap  ,tp的ac+ap不是一个好选择, 考虑华为、h3c、爱快

网友:
H3C

一台AC+5台AP

网友:
一般使用TP足够了,但有预算,使用人也多的话,可以考虑上H3C或者HW.

网友:
先不讲钱的问题,既然选了ax3000 组mesh那么就注定是千兆网络(这路由器ipq5000处理器交换机带宽只有1Gbps)  LAN口出来都只有千兆用ax3000有什么用?名字好听欺骗小白?另外千兆宽带8个楼层的人共用,用ax3000是否AP模式能mesh ?不然做主路由?这样软路由如何做QOS ?这样 8层楼同时用绝对崩溃

网友:
全套爱快!AC+AP,自家独享WIFI6: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下每层一个无线路由就好,组802.11k/v/r漫游,低于一定强度踢出,这样就可以无缝漫游了,网件AC1200 ...

KVR漫游不需要设置踢出,全部自动的

网友B:
楼主不说每层楼的面积,只说8层楼就是耍流氓。
如果只有小几十平米的话在离楼大概20多米远,大约4层楼高的地方放一个路由器就能全部覆盖了。

如果面积很大,一层2个AP/路由器完全不够

而且wifi信号又不是人只能在平面上走,楼上可以传到楼下,楼下也可以传到楼上,按照每层楼来布置绝对是脑残中的脑残。

按照楼主的数量,16个mesh路由器组网,我打赌肯定挂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KVR漫游不需要设置踢出,全部自动的

还是得设置踢出信号值的好用些,我手头的都是5G信号动态踢出,除了上下楼会偶尔断一下外基本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说每层楼的面积,只说8层楼就是耍流氓。
如果只有小几十平米的话在离楼大概20多米远,大约4层楼高的 ...

一个路由器能覆盖4层楼?你确定?最多2层了
像LZ这样的肯定是AC+AP了,楼层面积大的每个楼层还需要多个AP,8层的肯定是商用了,集中式管理很重要。

网友:
还是AC+AP吧
小米的mesh最多10个设备,TP的mesh最多8个设备

网友:
tp 3007可mesh可AC+AP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路由器能覆盖4层楼?你确定?最多2层了
像LZ这样的肯定是AC+AP了,楼层面积大的每个楼层还需要多个AP ...

你看清楚啊,我就说楼主没说清楚每层楼多少面积。
我说的是1个路由器覆盖8层,夸张吗?但是我也说了前提:如果每层楼只有小几十平米。而且我也说了路由器的位置,你仔细看,不是在这8层楼里面,而是在外面大约4层楼的高度平的覆盖过来。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做到8层楼全覆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得设置踢出信号值的好用些,我手头的都是5G信号动态踢出,除了上下楼会偶尔断一下外基本没有问题 ...

你没理解KVR漫游的过程或者说协商机制。只要设置好了KVR漫游,这个剔除值就是自动的,会根据实际情况动态更改。比如:我在家里某个位置有2个甚至3个路由器的信号都很好,是信号都很好,都很好,KVR漫游也会切换到信号最好的那个或者连接设备最少的那个上。再比如,我在屋外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只有1个路由器的信号能覆盖到,并且很弱,这个时候KVR就算信号不太好也不会剔除。如果设置了弱信号踢除,在第二种情况下就会被踢掉,显然这样做并不符合使用需求。
而且KVR自动漫游在漫游的时候不会断网,也不会丢包,玩游戏完全不会卡顿和掉线。如果你需要设置剔除的话很可能是KVR并没有设置好,否则完全不需要这个设置的。

特别是我有一些智能家居设备,信号弱点没关系,只要能连上就行,你要是给我踢了我就没法用了。

网友:
软路由+交换机到每层,每层一个或几个无线路由器(视面积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理解KVR漫游的过程或者说协商机制。只要设置好了KVR漫游,这个剔除值就是自动的,会根据实际情况动态 ...

我手头支持KVR的都是手动设置信号踢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