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点焊机

楼主(2021-10-06):
最近给锂电钻换电池,用锡焊完放不进去电池盒太厚了。这才要做一个点焊机,变压器是从家里美的微波炉替换下来的,变压器用25平方线 一个绕了4圈,3.97v。

美的全铝变压器标900w

控制板买的双脉冲的,这种控制板调节范围有点小,时间只能在0.1-0.2,高了焊点会黑,也许软件还要细化一下。接线端是自己用铜排做的,

不锈钢外壳看着还可以

35方的焊把线买的现成的。
还差一个一体焊把,买了一个不合适出掉了。以后自己做一个。

试着焊了一个电池0.15mm镍片可以焊上,别的没有测试。
又多了一个工具。

网友:
看着很带劲哈哈哈

网友A:
手上有个八斤多的铝变压器,一直以为铝的不行就没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个八斤多的铝变压器,一直以为铝的不行就没搞

有的人次级都使用铝排,都可以正常点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个八斤多的铝变压器,一直以为铝的不行就没搞

800E初级铝线是可以的,焊0.2纯镍都没问题,,,我这个就是800E,在这个月初做好的,只是平时没有发贴习惯。

网友:
楼上各位都有好设备,真好。

网友:
慢慢你就会发现,还是储能点焊机好,就慢慢入坑了

网友B:
不锈钢外壳做得很好

网友:
自己做的,皮实耐操,不偷工减料。商品的还真没自己做的耐操。这个很黄很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外壳做得很好

买的成品机箱。激光切割尺寸精准。

网友:
我还有两个纯铜变压器,一直没有搞起来,上次拆线圈切断后用锤子敲,不小心打手上了,一直没再搞。

网友:
羡慕鸭,我没有变压器,只能去买一个100多的那种

网友:
这个线材一起加起来有点贵哦

网友:
这些工具做好了玩几次就会闲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