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摩托车老是没电 求大神推荐12v电瓶充电器

楼主(2021-10-06):
最近摩托车老是没电想买一个可以修复电瓶的充电器,麻烦大神们推荐啥牌子的比较靠谱一点

网友:
摩托就是充电器,存不住电还不换调节器和整流桥

楼主:
摩托车不怎么骑了,可能是放没电的,然后电瓶亏电了,然后就想买个充电器一星期充充电

网友:
你有这钱,不如换电池查发电系统

网友:
  我天剑125  新电瓶  拆一极下来 一年后 还能打几圈马达 ,然后逐年下降 第五年彻底没有电  ……

网友:
摩托车发电机有问题吧,我的不动10天左右还可以打1,2次火,

网友:
50元以上带脉冲修复功能的均可。最好80~100元左右的。我相信一份价钱一份货。厂家有赚的,才会给你用上正品元件。但根据你的情况,充电电流不要大。因为电瓶本身可能已经受伤了,大电流更容易充坏电瓶。另外,充电时还要关注一下电瓶的温升情况,温度高了就停止充电,防止将电瓶充鼓了,那就彻底报废了。只是你应该先看看摩托车充电系统及电瓶情况。备充电器只适用于摩托车不怎么用的情况。

网友:
电池没电压,直接用可调电源充电,,,,不行换电池,修复干嘛。

网友:
搞个点烟器插座用12伏开关电源加插头.很方便充电

网友A:
挂五档,把大撑打起,手拨后轮就能着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挂五档,把大撑打起,手拨后轮就能着车。

大力出奇迹

网友A:
无需大力,轻松就拨启动了。早几天我的飞致长期没动车就是这么搞的,也还方便。搞起我为之配备的4串铁锂电池也没心思装上去了。
后来把铅酸拆下来量电压只有7伏,14伏充电器给充了一晚电压恢复,但是内阻从原来的15毫欧变成了22.所以铅酸亏电是很伤元气的。个人认为,限于铅酸的特性,能修复的并不多,没有必要去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需大力,轻松就拨启动了。早几天我的飞致长期没动车就是这么搞的,也还方便。搞起我为之配备的4串铁锂 ...

修复铅酸电池基本没有成功过,半波,脉冲都试过基本没啥效果

网友:
如果长时间不骑,可以先拆下电瓶的一极,过几天试试电瓶的问题还是摩托电路跑电。

网友:
我17年的摩托车现在还一枪着车,放半个月不骑  都不会亏电。买的备用电瓶结果给放坏了

网友:
其实买几个32650磷酸铁锂电池自己组装个电池组就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