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关4口只能用3个口

楼主(2021-10-06):
怎样接2路iptv.一电脑.一路由器!如果电脑从路由器出,网速就掉落一半!

网友:
单线复用?带vlan交换机?往这些方面靠能解决!

网友:
IPTV百兆够用了,一条8芯网线一分二用来跑iptv

楼主:
谢谢两位了,我想不添设备来实现。
不是一线2用!网关上只能用3个口!!!4口网关,只能用3个设备。

网友:
我家电信网关猫上只有一个IPTV专用端口(只能接电视,不能接电脑),一个千兆LAN,两个百兆LAN,一共四个端口。
想要接第二个IPTV,需要向电信申请,和普通LAN线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