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是什么灯珠,X宝都找不到。

楼主(2021-10-06):
大家帮看看这个是什么灯珠啊,X宝找不到啊!12V的,原来坏了一颗,我用4串联5730代替坏掉的那颗,现在又坏了一颗。。。

网友A:
整块板换掉不行吗?

网友B:
坏的直接短路就能用,我的led灯坏的只剩一个灯珠还在用

网友:
应该是高压灯珠

网友C:
散热很独特哦!是易拉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块板换掉不行吗?

行,但是没有适合基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的直接短路就能用,我的led灯坏的只剩一个灯珠还在用

但亮度也变低了啊

楼主:
搜过就是找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很独特哦!是易拉罐?

差不多薄薄的一片,散热没什么卵用

网友D:
要是恒流驱动的话不用管电压,测一下电流,找个电流一样的5730装上就行。

网友E:
容易烧灯珠,要么是质量不好,要么是阻容降压,浪涌钳位电阻开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的直接短路就能用,我的led灯坏的只剩一个灯珠还在用

得看驱动。是恒流源的可短路,否则不可。只是这组一共才4颗串联,短路不太好。

网友:
先看一下是什么驱动,输出电流是多大。看旁边似乎是双灯珠直接并联,可能电源输出电流比较大,单颗灯珠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电流。也可能是灯珠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
直接换灯不好吗

网友F:
4串的找不到就找3串9V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恒流驱动的话不用管电压,测一下电流,找个电流一样的5730装上就行。

谢谢,看了一下,是恒流的,直接并了2颗5730,通电后闪了几下那个4串5730的就坏了3串,3组串连的5730成了短路状态,一组5730亮着。第二次直接拆掉先前组的4串小板,直接并两颗5730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容易烧灯珠,要么是质量不好,要么是阻容降压,浪涌钳位电阻开路了

恒流的,坏掉处直接并2颗5730就好了。亮度比原来差点点。散热太差,几乎没有,就一片薄薄的皮皮,基本就靠基基板本身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4串的找不到就找3串9V的啊

坏处直接并2颗5730就好了,亮度比原来稍差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看了一下,是恒流的,直接并了2颗5730,通电后闪了几下那个4串5730的就坏了3串,3组串连的5730成了 ...

要是不需要太亮的话可以把恒流驱动板上的电流采样电阻稍微增大一点,减小了电流灯珠就没那么容易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不需要太亮的话可以把恒流驱动板上的电流采样电阻稍微增大一点,减小了电流灯珠就没那么容易坏了。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