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给众仪ZT102A万用表改锂电+Type-C口充电

楼主(2021-10-06):
这块表实在是太耗电了,20mA待机电流,也没办法用镍氢电池,干脆给他改锂电镍氢电池效果如图,暗的不行

600mAh的电池,TP4056模块,Type-c接口,用来降压的二极管,改充电电流的0603电阻

改到250mA要5K的电阻,用的4.7K的

这个R3就是要改的电阻

万用表里面空间还是挺大的

上风枪干

去除电池座

给Type-C开孔,打歪了一点点

图里的是PD诱骗线,给12V电磨供电挺方便

电池充电板全都装在壳子里,用的泡棉双面胶
Type-c口和导光孔用的热熔胶

土制插头

试机,结果串两颗1n4007电压太低了……

改成一颗4007,差不多了

充电的时候热熔胶导光孔红色

电流260mA,差不多

充满之后变成蓝色

这样一改实用多了,手机充电器插上就充

网友:
我也发现了,简直是电老虎啊,而且关机漏电还很厉害

网友A:
待机电流大,应该是使用了高耗能的LDO,,你试着换掉它,,,说不定就可以解决待机电流过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大,应该是使用了高耗能的LDO,,你试着换掉它,,,说不定就可以解决待机电流过大的问题 ...

我觉得是因为反显屏的LED,这东西就要吃掉十几mA电流,待机是指开机以后啥也不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因为反显屏的LED,这东西就要吃掉十几mA电流,待机是指开机以后啥也不干 ...

emmmmm。。。。

网友:
也不便宜,换个好用的表吧

网友B:
有没有考虑磷酸铁锂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考虑磷酸铁锂并联?

手头没有磷酸铁锂,另外这万用表拆电池要拧螺丝,比直接改内置麻烦

网友C:
去掉背光,改正显。

网友D:
我的zy100二极管档输出电压太低,测不了白光led,转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zy100二极管档输出电压太低,测不了白光led,转出了

我这个之前也点不亮,改了锂电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加上无线充电

网友:
的这个表买来快一年了,电池还没换过,可能是我用的比较少吧,或者说我用完了随手都关的比较勤,但是总还是想把它改成锂电,谢谢楼主发帖,下次跟进。

网友:
我的18B蓝牙表也很耗电,改成两串锂电了,9v电池真心用不起

网友E:
最好加个适配器,可以一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加个适配器,可以一直用

type-c手机充电器到处都有,还能插充电宝用

网友:
这方法不错,我也有一个,有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背光,改正显。

买这表目的就是要反显,比正显看的清楚

网友:
关键是抓在手上碰到usb去测量市电会不会麻手

网友:
反显嘛,背光长亮,是多用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