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乐B电动牙刷更换电池后不充电

楼主(2021-10-06):
欧乐B电动牙刷更换电池后不充电,牙刷可以点亮启动。感应线圈不充电是什么原因,有无正负极之分,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不会是保护板锁了吧

网友:
接插座外面冲

网友:
我猜可能是更换电池过程中电烙铁静电打坏了某个芯片。

网友:
万用表测下线圈输出就明了了

网友:
还是飞利浦的皮实

网友:
估计是某个电路吧,我素士的拆了,也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