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pdd百亿补贴的天能电池收货组装。

楼主(2021-10-06):
原本想买超威,发现只有天能参加了百亿补贴。
48v20a电池,以旧换新318元,买了2组花了636元。
600多元用3年感觉挺划算的,摩托车1年怎么都不止200元的油钱。

展崭新的电池,漂亮。

9月出厂,日期很短。

现在的电池越来越轻了。6.25kg容量倒是增加了0.2Ah
以前的电池都是在6.7kg左右。

一致性不错,都在13.01v。

装车前先摆个pos,免得安装上去后调方向。

8个电池,自重100斤,再加上车身的重量,空载就有240斤,
发现电动车的能量消耗都用在了自身上。
固定好电池,准备试车。

新电池又能跑到最高车速了52km实际只有47km左右。
后来发现1档52km,二档46km,
实际差别不大,但是耗电量差别不小。以后看来得经常用2档跑了。

这新日电动车外壳很差,3年就爆漆,以前的摩托车15年都没出现过这个现象。

最后装车,跑了一下,ok。偶尔也骑自行车出门。

对于大功率电机而言,电池的消耗要比普通电机要大。
天能的售后准则,10-12个月能放电100分钟,
也就是低于80%的容量就可以换电池,冬季低于70%。
以前就忽略了售后,其实到11个月的时候就去检测一下,说不定还能换套电池。
维护和周转有何差异?

网友A:
PDD以旧换新怎么搞。自费寄过去嘛。这货好重

网友:
明年底不是就不让骑了?

网友:
有意思了,以旧换新

网友:
空载240斤?你啥车这么重?

我170斤电池的车才300斤自重,别的配置不说,给你看看600块钱一套的轮胎比较一下

再看看电池和后轮的固定方式,非原车后焊上去的玩意全部都是4mm厚的铁件,后平叉12斤,量产版本的最重型号

网友:
装8个电池?
什么车需要装这么多,48V的一般不是装4个嘛
你这是4串两并?

网友B:
前几天jd买了四只超威12v12ah的,优惠加各种券,238元(以旧换新),下单后接到本地电话,预约安装时间,结果是本地一个超威经销商上门来换的,旧的当场就拿走了,我问他门店换多少钱,他说340元以旧换新,第二天路过一家比较大的买电动车的,问了一下,360元,看样子是真的便宜了。
小花絮:上门来换电池的那个人,40来岁,居然是开奥迪Q5来的,我受了一点小刺激。

网友:
你的车库真宽敞。

网友:
20.2可能是实际容量 比老的20AH可能还少点  原来的电池都标少一些 几年前我用放电仪放过4块12AH电池 都能放出来14A以上

网友:
贵了,我都是本地换60/20AH,五个电瓶才250

网友C:
本地天能超威,4812以旧换新150,4820以旧换新160,6020以旧换新200,保15个月,前7个月换新后8个月换维护

网友:
可别是翻新电池,我有块电池隔板貌似破了,12V变成10V了,一点办法没有,以旧换旧没地方,全换价格不便宜,超标车改锂电又怕到时候查车不给上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jd买了四只超威12v12ah的,优惠加各种券,238元(以旧换新),下单后接到本地电话,预约安装时间,结 ...

每个地方的电池收购基本都是垄断的

网友:
我们这超威总代6020旧换新电池230,加了充电器26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地天能超威,4812以旧换新150,4820以旧换新160,6020以旧换新200,保15个月,前7个月换新后8个月换维护 ...

你这价格有点低啊,不正常啊,4820一般220-230比较合适,凤凰卫视说那个价格比较正常,至于楼主那个明显贵了

网友:
96v的电瓶车,速度才4、50???

网友D:
600多元用3年感觉挺划算的,摩托车1年怎么都不止200元的油钱。

楼主太激动,电池要电才能用,所以要还是电费

网友:
引用 网友D:
600多元用3年感觉挺划算的,摩托车1年怎么都不止200元的油钱。

楼主太激动,电池要电才能用,所以要还是电 ...

电动充电能耗是摩托的十分之一,。。。总体算下来还是电动划算。

网友:
以旧换新还要316?是在抢钱么?
我这旁边的电动车修理店,7 8月的时候以旧换新最低160一组。保18个月
如果是换厂家维护电池48V20AH一组只用80,超威天能同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D以旧换新怎么搞。自费寄过去嘛。这货好重

有师傅送货上门,免费安装,一般是物流发到市内,乡镇上需要自己去安装店铺调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