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求恢复此机械硬盘数据方法

楼主(2021-10-06):
硬盘数据如何恢复

网友A:
牛,这样的还想恢复,

网友B:
轰机哥又在调皮了

网友C:
当然是手拿放大镜一个一个字节位的抄啦此处应该有配图

网友:
显微镜下能完全看清里面的小姐姐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这样的还想恢复,

想想办法吧上面存满了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轰机哥又在调皮了

探讨一下技术!就说能不能实现恢复数据!比如说手持磁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手拿放大镜一个一个字节位的抄啦此处应该有配图

按你这原理!在显微镜下,拿一个微型磁头!是否可以实现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你这原理!在显微镜下,拿一个微型磁头!是否可以实现呢!

都拿显微镜了,,,还不如直接一点,,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拿显微镜了,,,还不如直接一点,,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抄就行了

磁性记录的显微镜看不见吧!

网友D:
华佗再世要额治不了恢复不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磁性记录的显微镜看不见吧!

键盘侠可以,,毕竟只是一张搞笑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佗再世要额治不了恢复不来

要是送美国情报局能不能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键盘侠可以,,毕竟只是一张搞笑的图

咱可是正经探讨技术呢!就说有没有可能恢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是送美国情报局能不能恢复!

美国情报局:滚,浪费人力钱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国情报局:滚,浪费人力钱财

好的好的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咱可是正经探讨技术呢!就说有没有可能恢复!

按照物理特性来说,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首先联想到磁带,比如绞带了,可以拉直,断了可以拼接起来再播放出来,得到的也许不是一首完整的曲子,但是还是有信息的。 类似于关键字 或片段,自己再慢慢拼凑。

现在是金属盘片,信息的储存应该也是10101010 这样的存在一个个磁道上。但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磁盘他不一定是顺序记录的,有跳变,这个就需要索引。如果索引被破坏,这样绝对是加大了难度。
第二磁盘读写需要磁头,完整的盘片可以转动,磁头可以寻道。现在的像披萨一样一片片的,装起来,哪怕边缘多光滑,转起来就像偏心电机一样,肯定振动的很厉害。磁头也没有办法停好和加载,尤其是从磁盘上下来以后,上面的读写头就靠在一起了,第二圈就撞坏了。
第三,硬盘如果是多盘结构,多面结构,数据还有在其他的面或者盘片上,这对数据恢复来说无疑又是一个灾难。
所以,真要读写,就得设计一个盘片不动,磁头遍历式扫描读取数据的装置。然后试试运气啦

看过美剧越狱里面第一季从河里打捞起来的硬盘里还恢复除了文件碎片,真牛!

网友(2023-03-13):
用人来读数据,然后一个一个计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