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read手电筒强光还没有以前的弱光亮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0-06):
GoRead手电筒现在强光还没有以前的弱光亮度高,会是什么原因呢?光衰还是灯珠老化?

网友:
首先测一下工作电流,如果电流正常就是灯珠老化,如果不正常就找找原因,比如电池内阻太大,驱动故障等。话说灯珠老化和灯珠光衰不是一个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