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Intel L06B 256GB 8CE芯片缩CE贴SM3281主控U盘

楼主(2021-10-06):
先来看芯片
型号 :29F02T2AOCMG2/4
Intel L06B制程3D MLC  8CE 8DIE
芯片ID:89 A4 64 32 AA 01
现在要把它贴到普通的SM3281主控板上,而3281的板子最多只能支持4CE的芯片,要想能正常量产只能把芯片变成4ce的了。
下面是8CE转4CE的跳线图

要把8CE的芯片转成4CE总共需要飞7根线,
具体做法是用细铜丝切成小段直接在植好球的芯片上面连接,如图

芯片处理好后先在2258XT的测试架上简单开卡测试一下

此时芯片ID已经由原来的89 A4 64 32 AA 01变成89 C4 E5 32 AA 01

开卡通过,基本可以确定芯片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就直接贴到3281的U盘板子上了

量产工具正常识别到4CE 256GB
小改下参数添加支持

很顺利,量产一次通过

对于sm3281这个单通道主控来说读写速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再写满全盘试试

稳定的全盘写速度110MB/S 读取300MB/S
目前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做成U盘有点浪费颗粒了吧,10个做成2个1T和1个512的固态多好啊。

网友:
缩CE还能保持全容量??????那么厉害的嘛???

网友:
还有一种颗粒是原厂自带跳线,原厂就是4ce的,很少见,我也只有2个,当然干废一个,

网友:
要是有屏蔽ce的各个短假图就更完美了

网友:
感谢叶老板分享!之前就想搞个8ce缩4ce上3281

网友A:
不知道这方法是否适用于l06的04t
也就是 29f04txxxomg2那个,缩成4ce,合贴903那不就是1t写保护U盘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方法是否适用于l06的04t
也就是 29f04txxxomg2那个,缩成4ce,合贴903那不就是1t写保护U盘么
...

903需要特殊的板子,903默认bccs电压是3.3v,L06B是1.8V!运气不好直接上颗粒就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方法是否适用于l06的04t
也就是 29f04txxxomg2那个,缩成4ce,合贴903那不就是1t写保护U盘么
...

不可以。04t的l06b本身就需要跳线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04t的l06b本身就需要跳线才能正常使用。

哎,本来重燃了1t写保护U盘的希望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903需要特殊的板子,903默认bccs电压是3.3v,L06B是1.8V!运气不好直接上颗粒就蹦了
...

支持3d的板子不是有那个紫色的903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支持3d的板子不是有那个紫色的903

3281单帖读300写120还要啥IS903?903纠错就43bit,上3D颗粒分分钟暴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281单帖读300写120还要啥IS903?903纠错就43bit,上3D颗粒分分钟暴毙

这也就是玩玩罢了,02t上58xt开bokb模式用起来不比3281开l06b模式好吗,而且容量大一半,这个帖子是一个指引,跳线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也就是玩玩罢了,02t上58xt开bokb模式用起来不比3281开l06b模式好吗,而且容量大一半,这个帖子是一个 ...

02t上58xt,全盘写入搞不好没有3281快

网友:
缩了一半CE,为什么还有256G呢?

网友E:
按这个思路,是不是可以把NW718缩4CE上3267写保护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按这个思路,是不是可以把NW718缩4CE上3267写保护板?

缩太麻烦,直接买1efl,贴3267,256g

网友:
叶老板又来玩骚操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缩太麻烦,直接买1efl,贴3267,256g

缩可以的话,倒是不难操作啊,加几根短细铜线而已,植锡的时候就可以搞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这个思路,是不是可以把NW718缩4CE上3267写保护板?

不可以,只有英特尔的才可以,而且718上3267好像不识别,无论是1.8V还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