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这也许是你家正在使用的阀芯

楼主(2021-10-06):
  看到坛里有人拆角阀,于是老毛病犯了,把工具箱里一个角阀也拆了,这是个正常使用中的角阀,用了没几年,因为改热水器换下来的,第一印象,锈的这么厉害啊,毕竟还是黄铜的。我们吃饭的时候总不愿锅或者碗洗的不干净,可是每天喝的可还是经过这样的阀芯的水啊,我在想,如果可以的话,把家里的阀芯都换成不锈钢的,304的,尤其厨房,要换316的

网友A:
有不锈钢的阀芯吗?这样一看我也想换了。

网友:
没想到铜阀芯会锈成这样。

网友B:
现在都是陶瓷阀芯了。

网友:
铜的强度各方面不如不锈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是陶瓷阀芯了。

阀芯是陶瓷的,并不是所有都是陶瓷的
固定件还是需要铜的,能不锈钢的就好了

网友:
我更倾向304

网友:
这个是拆下来在空气中氧化了,一直使用的阀芯比这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不锈钢的阀芯吗?这样一看我也想换了。

有标称304不锈钢阀芯卖的,比铜阀芯贵点,我买了一个不锈钢水龙头里面用的就是不锈钢阀芯

网友:
我见过的刚刚拆出来的黄铜水件都是棕褐色表面,而且都是光滑的重来没见过这般生绿锈的,挺吓人的。

网友:
黄铜有H62H59H65H68,数字越大越好,304不锈钢也有质量差的,杂质含量高的,所以不论用那种材料,质量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
表前的开关你总没法换了吧

网友:
管道有点污染难免,啥东西轮危害都得有量,按这么说水不干净,空气也不干净啊,微量的就当它无害了

网友:
只要喝的水用R0净水器过滤过就行了,外面的大铁水管比这个还脏,你又不怕,眼不见为净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网友:
我装的全是潜水艇的,正常使用中应该不会这样吧,

网友:
大街上的主干管就是塑料的里面也是一层,我就不说是啥了,金属的就更多了。话说在一线城的水库游泳玩,半截谁还去卫生间,也没有啊

网友:
其实楼主多虑了,城市管网那水质你看了饭都吃不下还有把家里水龙头内部有的密封圈拆下来玩玩,估计你都想拆了扔垃圾桶,黑色密封圈手指一摸全是黑乎乎的

网友:
铜离子有杀菌作用,铜离子可以用于杀毒,在游泳池里可以适当添加铜离子,故游泳池水通常为蓝色。

网友(2024-04-15):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是陶瓷阀芯了。

陶瓷阀芯,指的是阀芯内部封水的小部件,并不是整体都是陶瓷

网友:
自来水管道,如果一直有自来水在流动的。应该是干净的。别用医用标准来要求它。人类的生活环境中充满了病毒、细菌、有机和无机污染物。其实人的抵抗力太强大了。更本没当一回事。别想太多,就没事。